求助装机接线问题

楼主(2016-02-21):
新手玩穿越,f3飞控,请问这款五合一分电板该如何接飞控啊?分电板默认5v的bec,但是我买的led灯是12v的,如果分电板改成12v的bec了那如何接飞控啊?这个分电板接口好少,摄像头图传从哪里取电?望赐教。

网友A:
Led可以直接接电源电吧,我的飞控供电是从图传出电的,所以也没用分电板,图传的输入电压如果是欧姆维的可以直接接电源,所以分电板只需要输出5v就行了,而且有的分电板有两个输出的5v,12v双输出,你看看你的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可以直接接电源电吧,我的飞控供电是从图传出电的,所以也没用分电板,图传的输入电压如果是欧姆维的可 ...

我这个好像不是双路的,问店家问不出个所以然,只能求助论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好像不是双路的,问店家问不出个所以然,只能求助论坛

那就直接调成5v输出啊,其他都可以直接接电源的,用3s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直接调成5v输出啊,其他都可以直接接电源的,用3s的情况下

也只能这样了,哎这个分电板38块,还不如28的双路bec的实用。。。那个接好应该可以直接上4s或3s都行吧。。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d可以直接接电源电吧,我的飞控供电是从图传出电的,所以也没用分电板,图传的输入电压如果是欧姆维的可 ...

用图传的5v输出同时供电给飞控和摄像头?我也想到过这个办法,但是,不会互相影响吧?

网友C:
图传上哪有5伏啊,直接从飞控上取的就是5伏

楼主:
就是想请教一下,如果是分电板bec12v的要怎么接飞控给飞控供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图传的5v输出同时供电给飞控和摄像头?我也想到过这个办法,但是,不会互相影响吧?

我的摄像头是12v的,所以只给飞控供电,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传上哪有5伏啊,直接从飞控上取的就是5伏

你看看你的图传说明书,我用的欧姆威都有输出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想请教一下,如果是分电板bec12v的要怎么接飞控给飞控供电啊?

如果这都不懂我也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都不懂我也没办法了

难道是加个降压模块?都是从不懂到懂啊,能否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是加个降压模块?都是从不懂到懂啊,能否赐教?

你的飞控是多少伏供电?一般来说是5v,你可以看下欧姆威图传说明书有5伏输出,或者从分电板出5伏,焊接正负极的线就可以了

网友:
加降压模块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飞控是多少伏供电?一般来说是5v,你可以看下欧姆威图传说明书有5伏输出,或者从分电板出5伏,焊接正 ...

我这个分电板如果用12v的bec的话所有接口都是12v的了,飞控是5v的,这样的话分电板要给飞控供电就只能接降压模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分电板如果用12v的bec的话所有接口都是12v的了,飞控是5v的,这样的话分电板要给飞控供电就只能接 ...

就是这样,你也可以调成5伏输出,其他的直接接电池也可以的,反正我的穿越没有分电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你也可以调成5伏输出,其他的直接接电池也可以的,反正我的穿越没有分电板

网友D:
这个是v2分电板,只要短接一个电阻就 bec和灯带到变成12v,就可以使用12v灯条了!飞控接收供电不需要额外插线,控制bb响和灯条的通道插到接收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v2分电板,只要短接一个电阻就 bec和灯带到变成12v,就可以使用12v灯条了!飞控接收供电不需要额外插 ...

“飞控接收供电不需要额外插线” 这句话说得真好,原来飞控直接用接收机供电就行啦,终于有说到重点的人了。。。感谢!说句实话纯新手身边没有过来人指导装台机子真不容易啊,面对一大堆接线无处下手。。。“控制bb响和灯条的通道插到接收就可以”这句还有些不明白,是指图中左下角这个三插针连到接收么?插上等于就是给接收机供电对么?那这个三插针的电压是12V还是5V的?我用的是睿思凯 2.4G 8通道TFR8SB 接收机,最高电压只能10V。看说明书改成12VBEC后要把红线给剪断是么?

  短接改成12VBEC,然后图中分电板右上角的BEC那里就接 图传和摄像头就行啦对么?我图传是TS5828,摄像是索尼4140+673,都是需要12V供电的,请赐教!
  这样接好以后是不是4S或3S电池都可以接上就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接收供电不需要额外插线” 这句话说得真好,原来飞控直接用接收机供电就行啦,终于有 ...

对,就是分电板的三针插头配有线材的,接到接收机的空余通道。既可以控制BB响又可以控制灯条,而且带有bec输出,接收又能给飞控供电 很方便。
怎么改12v说明书上有,有什么不懂可以问店家。我倒是没改过!
你的图传镜头都可以再12vbec取电,3s4s通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