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us接K8求助,接收机这一步,屏幕上面的通道无反应。

楼主(2016-02-21):
到了接收机这一步,屏幕上面的通道无反应。控上xbus类型已选择B,倾斜盘1s normal,软件上也选了universal digital iput。下面该怎么做,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这个我也试过 不会弄 放弃了  用回传统接法算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试过 不会弄 放弃了  用回传统接法算了啦

谢谢回复,以前用sbus觉得挺方便的,现在也想试试xbus,如果真的弄不好就还是用传统接法

网友B:
aux3 ? RG831B不支持XBUS的吧,需要用新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aux3 ? RG831B不支持XBUS的吧,需要用新接收机

接收是RG831b,刚刚查了下,貌似的确不支持xbus

网友C:
用712  731都可!!!831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712  731都可!!!831不支持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