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款以色列的固定翼加倾转旋翼的无人机!

楼主(2016-02-21):
个人觉得它还有可以再改进的地方,主要就是那个尾桨,看视频它的作用主要是调整垂直起落时的姿态,但是一旦转为平飞它就变成了死重和阻力!
我的设想是把尾桨改为推进式,垂直起落时向下偏转,平飞时转为推进状态,大家看看可行不?!

楼主:
第二个视频就是我说的推进模式

网友:
歪果仁真会玩

网友:
後面兩圖是樓主做的嗎?傾轉機構好厲害的樣子

网友:
飞机的重心找准了……应该不难吧!

网友A:
纵横新产品|“大鹏”复合翼垂直起降无人机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fromuid=290639
(出处: 遥控模型-遥控飞机-遥控直升机-遥控车-遥控船-航拍-无人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纵横新产品|“大鹏”复合翼垂直起降无人机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5221&fr ...

倾转旋翼飞机有几个缺点
1:任务负载太轻,动力有限,机身也做的很轻,对于工业无人机来说比较鸡肋
2:倾转机构比较复杂,在切换过程中出故障是致命的
3:控制难度比较大,尤其在垂转平或者平转垂过程中,由于结构带来的控制效果不佳,看起来很危险
4:垂直升降的的幅度太低,功耗太大,航时有限,进近航线太长,没有实现垂直升降的优势

组合方式确实阻力大,但是有一个优势就是功率大,可以负载任务设备干活,这是工业无人机的需求,关键要实现工民应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个视频就是我说的推进模式

是的

网友B:
这个耗电厉害啊

网友:
顶起来 水过 路过

网友:
目测 3 发那架的尾电机已经由一个舵机控制扭转角,再加一个轴的倾转,机构就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