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装了架赛纳斯,因为是第一次玩固定翼,想请教一下关于舵角大小问题

楼主(2016-02-21):
请问关于各舵角的调整角度应该怎么调啊???

网友:
模拟器怎么样了?

网友:
调平为止,首次上天后在微调

网友A:
上天前副翼,平尾和垂尾舵面都要要调到中立位,舵机的舵臂也要调到中立位再装钢丝固定好,起飞后拉升爬高,不要飞太远然后微调。建议入门飞,副翼的舵量行程调50左右就够了,升降调80左右。等有点基础和手感了再设成曲线。这只是我的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敏定塞斯纳吗?我入门就是敏定塞斯纳上手,非常不错的飞机。

我的入魔第一架飞机,很怀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天前副翼,平尾和垂尾舵面都要要调到中立位,舵机的舵臂也要调到中立位再装钢丝固定好,起飞后拉升爬高,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