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恒龙红皮电机转子上这圈这是啥?

楼主(2016-02-21):
今天陪我儿子玩电动童车,发现爬一点坡都费劲,打算拆开看看能不能升级,最终决定更换一下电机,390的,手头只有恒龙的红皮390,决定更换。拆电机上的齿轮比较费劲。一开始拿尖嘴钳子硬翘,发现不行,童车上的出来了,红皮的下不来,尤其是还拔出来了一部分轴。最后网上找到一个方法如图轻松解决。出来来了一点我就寻思砸回去,结果转子转动不顺畅。继续拆开电机后发线途中的圆盘(换向器那)歪了,拿手一碰碎了。以前四驱车电机没这样啊。这个东西有用吗?是不是动平衡也被破坏了?zdp有篇帖子说德昌395,10的挺好。那这个红皮一个要25,那这样的话,我直接德昌395得了呗?淘宝搜索德昌395好像都是低速的。

补充:
直流电机并联瓷片电容有什么用?
分享| 2012-07-13 12:47
3654366 | 浏览 4933 次

网友(2012-07-13):
提问者采纳

直流电机电气噪音的典型频谱是一频带很宽且杂乱的脉冲信号,如未采取必要抑制措施,很多情况其电气干扰电平会超过限值(EMC)。
       直流电机的电气噪音是尖峰电压,主要是由马达电刷产生的。是由电刷与换向片触点的断开产生的。
      电容的作用是通过向噪声源的公共端提供一条阻抗很低的通路来将电压尖峰旁路掉。
      电容可以接在马达的每根引线与地之间,也可以接在两根引线之间。
      在电刷与地之间接入电容会有很大效果。

      减小噪声的另一个方法是在电刷上直接放置一个电感器件。电感的作用是防止当电刷通过换向片间隙时流进电刷电流的突然变化。电感的电感量大约为10~25μH。串联在电路中的扼流圈可以和到地的旁路电容组合起来构成一个低通滤波器,这可以增强单个电感或电容的滤波效果。

      常规的作法是直接在电机制造过程加入环形压敏电阻

再次补充:
保护电阻
(1) 区分是电源保护用压敏电阻器,还是信号线、数据线保护用压敏电阻器,它们要满足不同的技术标准的要求。
(2) 根据施加在压敏电阻上的连续工作电压的不同,可将跨电源线用压敏电阻器区分为交流用或直流用两种类型,压敏电阻在这两种电压应力下的老化特性表现不同。
(3) 根据压敏电阻承受的异常过电压特性的不同,可将压敏电阻区分为浪涌抑制型、高功率型和高能型这三种类型。
★浪涌抑制型:是指用于抑制雷电过电压和操作过电压等瞬态
过电压的压敏电阻器,这种瞬态过电压的出现是随机的,非周期的,电流电压的峰值可能很大。绝大多数压敏电阻器都属于这一类。

★高功率型:是指用于吸收周期出现的连续脉冲群的压敏电阻器,例如并接在开关电源变换器上的压敏电阻,这里冲击电压周期出现,且周期可知,能量值一般可以计算出来,电压的峰值并不大,但因出现频率高,其平均功率相当大。
★高能型:指用于吸收发电机励磁线圈,起重电磁铁线圈等大型电感线圈中的磁能的压敏电压器,对这类应用,主要技术指标是能量吸收能力。
压敏电阻器的保护功能,绝大多数应用场合下,是可以多次反复作用的,但有时也将它做成电流保险丝那样的"一次性"保护器件。例如并接在某些电流互感器负载上的带短路接点压敏电阻。

楼主(2016-02-21):
完蛋了,那个东西有用,如果没有那个东西,电机不会自己启动,得助力一下。同时空载7.2v,原来的1a,速度快,声音轻盈,这个0.8a,速度慢,噪音大。但也没大到哪里去。动平衡两者差不多。

网友:
小有刷电机还纠结什么动平衡。。。。。

网友A:
380电机就这点动力……不改电池和电调的话很难有提升

网友B:
那圈东西是消火花用的,其实就是压敏电阻,可以百度下“环形压敏电阻”。这么一圈相当于在每个线圈上并联一个压敏电阻。理论上只要电池够暴力,有没有这玩意没关系,但火花会很大

网友B:
看这线圈挺粗啊...电流不小
现在你有没有把那个陶瓷圈完全抠掉?看着好像还有一块连在上面,如果这样的话三个线圈的电流状况会不均衡,也可能造成转速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圈东西是消火花用的,其实就是压敏电阻,可以百度下“环形压敏电阻”。这么一圈相当于在每个线圈上并联一 ...

用电流源调到7.2v自己无法启动。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线圈挺粗啊...电流不小
现在你有没有把那个陶瓷圈完全抠掉?看着好像还有一块连在上面,如果这样的话 ...

刚才全部拆掉后,电流源启动了电流模式,4a左右,电压上不去,还得手动转。看来完蛋了。

网友C:
童车用换个普通的395电机就可以了,那种高速德昌395电机早就被人买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童车用换个普通的395电机就可以了,那种高速德昌395电机早就被人买光了

终于来了,等的就是你。刚刚把另一个红皮放上了,感觉童车速度没变,心理作用扭力变大了。毕竟是380到395的转变。淘宝还有国产395,1w多转,我那俩个红皮算是白搭了。弄俩5块钱的国产395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0电机就这点动力……不改电池和电调的话很难有提升

应该是395,红色的,40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圈东西是消火花用的,其实就是压敏电阻,可以百度下“环形压敏电阻”。这么一圈相当于在每个线圈上并联一 ...

正解。淘宝无卖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来了,等的就是你。刚刚把另一个红皮放上了,感觉童车速度没变,心理作用扭力变大了。毕竟是380到395 ...

看看空间和齿轮,要是有合适的齿轮替换可以换成550电机,电机轴是3.175孔径的,有3mm内孔10齿0.6模齿轮的,可以磨一下轴砸进去固定齿轮,
550电机有力,转速也快一点,有6v18000转的童车550电机10元一个。不过耗电多一些。还有注意安全问题,太快别容易摔倒
童车大点的是550电机,后来发现小的童车就换成380电机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全部拆掉后,电流源启动了电流模式,4a左右,电压上不去,还得手动转。看来完蛋了。

没道理...电机如果不是钕磁的话也不至于到4A还转不动,钕磁的话应该是正常的。至于为啥加上这圈东西可以转,我也不清楚。反正这玩意算报废了,在每个线圈上并联个104瓷片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道理...电机如果不是钕磁的话也不至于到4A还转不动,钕磁的话应该是正常的。至于为啥加上这圈东西可以 ...

那东西还没有,淘宝买了5块钱的395,看看效果吧。不折腾了。

网友:
改550吧!3系电机真心没意思啊!

网友:
消火花用的,不然启动电流大,对换向器磨损大,并消火花电容试试,不过效果没那个好!

网友:
换个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