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直机的3D练习的教材有没有?

楼主(2016-02-21):
请问直机的3D练习教材有没有?不知道各位大大有什么推荐,只知道固定翼有戴氏的教材。不知道直升机有没有?

网友:
直升机先练好正倒的四面悬停,如固定翼的起飞和降落。

网友:
mikado有个 a master's guide to 3d flight,但是我没找到哪里可以买,一般都是看网上的视频教程练动作,和看高手飞。
在youku上有个alan的3d教学视频,是个雷虎700油机的690浆的,基本练会全部动作也得1-2年吧。

网友:
模型三国里面有个老钱的教学帖子

网友:
飛鷹(G7)模擬器有教授

网友A:
请问:用冰箱做抽真空,效果怎么样?

我也有这个想法了,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用冰箱做抽真空,效果怎么样?

我也有这个想法了,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只要密封做得好,效果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