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 MODE效果

楼主(2016-02-21):
纯手动才有这效果,自稳和半自稳会很快恢复水平

对了,经过大神们的指正,这视频不代表AIR MODE的什么效果,是我搞糊涂了。视频只能说明手动模式在AIR MODE中0油门做了动作后马达是慢慢恢复到怠速。如果是自稳或半自稳就会先主动水平后再恢复到怠速。
AIR MODE的作用只是在0油门自由落体时能做动作。谢谢各位的指正

网友:
完美体现air效果!

网友A:
air模式主要用途是最低油门也可以做动作并且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r模式主要用途是最低油门也可以做动作并且控制

还有一个滞空能力吧,你看我的视频机机从倾斜到水平是缓慢落下的

网友B:
怎么弄air 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弄air mode?

==AIR MODE 功能开启方法及演示视频!==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5616
引用刘老师的贴,这里有详细讲解。
我刷了bf2.4.0固件,只要设好怠速油门,设一个独立开关为air mode,解锁马达停转那里可以不用关。需要用air mode时才打开关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滞空能力吧,你看我的视频机机从倾斜到水平是缓慢落下的

搞迷糊了,手动模式,应该是打杆后松杆自动保持角度,而不会水平!除非自稳模式!
此视频只能说明在怠速下(0油门),依旧高度可控。并不能说明滞空能力。滞空能力是一种主观错觉!
因为油门可以放心=0也不会熄火,所以翻滚的时候,掉高小了。但还是大于等于重力加速度的下坠。

网友C:
引用 楼主:
==AIR MODE 功能开启方法及演示视频!==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5616 ...

请问2.4.0里面,即便motors stop = on  空中收油门=0,还是会怠速而不是停转吗?
因为本人实测在空中如果完全停转,固然可以原地空翻减少掉高,但再启动有明显延迟,造成炸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2.4.0里面,即便motors stop = on  空中收油门=0,还是会怠速而不是停转吗?
因为本人实测在空中如 ...

0油门还有怠速的,提前补油就行了

网友(2016-05-05):
你这是pid 没调好...

网友:
谢谢,非常直观,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