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对两轴云台的调试比较熟悉,求指点。上电没反应,连接usb正常。

楼主(2016-02-21):
今天试飞觉得云台不稳,连接usb重新调试,在连接usb和云台电源调试完毕后,拔掉usb,发现云台直接断电了。重新插拔电源,云台没有任何反应,所有灯都不亮,但是如果接上usb,就一切都正常了。即便usb接口另一端接的不是电脑是手机充电器,也正常。现在的状况是只有usb供电的状态下,电源供电才起作用,云台工作正常,如果不连接usb的供电,云台不工作。这是怎么回事?硬件的问题还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A:
我跟你情况一样,最后发现时绑相机底部的小电板接线接触不好,从新用704胶弄了下 恢复了,这个云台挂山狗好挂鹰眼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跟你情况一样,最后发现时绑相机底部的小电板接线接触不好,从新用704胶弄了下 恢复了,这个云台挂山狗好 ...

经检查,我的不是这的问题,万用表测量这里都正常。

网友:
云台通电 不接USB线 量一下USB口5V端 有没有电压。估计是主板上转5V的模块坏了 没给控制电路供电云台当然是没反应的

网友B:
上面有个1117的三脚稳压IC(5v稳压)坏了,用这种稳压的估计用3s以上供电都容易烧坏,有的还烧坏其它元器件,1117坏了12v电源直通,幸运点的烧5v后面的保险电阻,保险电阻烧了的就和你的情况一样的,usb线插上主板才有电,百度了一下1117的最大输入电压是12v-15v,加上生产厂家使用不太好的器件,烧坏的可能性很高。有点修理基础的我建议把1117换成三端稳压7805要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有个1117的三脚稳压IC(5v稳压)坏了,用这种稳压的估计用3s以上供电都容易烧坏,有的还烧坏其它元器件 ...

换了7805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