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3飞控如何链接RX1002接收啊?

楼主(2016-02-21):
请教,F3飞控如何链接RX1002接收啊?根据教程顺序接,但是通道不对啊。

网友A:
选老版本固件。新版本不能正常支持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老版本固件。新版本不能正常支持pwm

好的,谢谢

网友:
支持啊,你刷BF 2.4,我刚用的,12 接34(可能43不记得了),34接12. 的确有点相反

PWM,还可以开ONESHOT就是不知道起不起作用

楼主:
奇怪了,我安照你的接线顺序,但是BF里面显示的通道不一样,不过还是非常谢谢你。

网友:
我记不清楚了,线序可能不对,但是通道有反应的(必须四个通道都接上才有反应!!关键点)   而后就是交换线调整就行了

楼主:
可以了,是按照法师傅的接法,我的D10刷了固件所以通道乱了,自己调回来就行,不过不能用三段开关,只能用两段,不知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