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 分电板bec 5v输出无法对频

楼主(2016-02-21):
最近升级qav250,用了银燕二代电机和BL的20A电调,不带BEC的,然后分电板有5v输出,用于接收机供电的
在焊接好所有的线后,上电,一切正常,就是华坑的rx1002,死活无法对频
后来找了一个6v的接收电池,插上接收机,居然对上频了……就觉得是否是分电板的5v输出有问题,然后找了一个ubec,焊在250的电源输入口,输出端电压选择6v或者5v,连接华坑rx1002,红灯不停的闪烁,就是对不了频
单独用接收电池就能对上,为什么呢?跪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
没用过华坑。保佑你

网友:
应该就是供电不足问题

网友:
量一下电压看看是不是电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