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救援船和主船是共用一个控吗?

楼主(2016-02-21):
我用的天地飞X4,准备装一个救援船,发现如果两个船都通电的话,就是同时控制两个船,不能选择只控制其中一个船吗?

网友:
不能选择只控制其中一个船,救援船用个FS-GT3C就可以了

网友A:
肯定可以了,遥控器切换频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了,遥控器切换频道!

有些遥控不能切换频道的吧

网友B:
数据可以切换,但是存在你开救援船的时候,被救援的船舵机乱动甚至暼坏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可以切换,但是存在你开救援船的时候,被救援的船舵机乱动甚至暼坏的可能。

意思是说救援船还是要单独用一个控?

网友:
应该是这样,我也是枪控玩船,板控救援。

网友:
不可以,只有个别控可以做到。

网友:
救援船单配一个控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