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势】如何科学的调校ZMR250

楼主(2016-02-22):
刚入魔的朋友买了台ZMR250,好盈20A,银燕2204和F3,无奈无从下手,好盈的20A也是巨人的体积。装到了一半就放在了我这,于是就有了这篇帖子。
首先是准备工作

烙铁和台钳简直是绝配,后面几乎所有的小件焊接都要用到台钳。强烈推荐
焊锡丝推荐63/37的有铅焊锡,熔点低,光泽好,一把936调到300度大焊点都能轻松搞定。万万不要用听起来高大上的无铅焊锡,功率不够的烙铁焊起来简直像做雕塑。
风枪最好有一把,比起打火机,吹热缩简直享受。
吸锡器是用来拆飞控插针用的,这部分忘了拍图,以后再开一帖。

电调拿来就迫不及待的脱了,焊掉原来的香蕉头插座
好盈的香蕉头插座就是无铅工艺的焊接,有这个电调的基友可以自行感受下。想要轻松焊下的办法是先往原先的焊点上大量的堆有铅的低熔点焊锡,很快焊点就完全液化了。

电机按照机臂的长度剪线,上锡备用

焊接电机和电调,烫手用镊子就好啦

测试电机的正反转,顺带把油门行程给校准了。
正反转一定要在这步检查,不然上机发现反了会欲哭无泪。
如果反向对调任意两根线即可(好盈的原版固件正反向只能物理调整,刷了BL固件就可以在电脑上设置了)

课本上说焊点要粒粒饱满

电调原先的信号线拆掉,只焊一根S即可,电调的信号的GND和电源GND基本都是共地

处理完毕,准备穿衣

根据电调和机臂准备两种直径的热缩,小的套电调,大的套机臂
我这里用的是Φ18和Φ22

上风枪吹完。
细心的基友会发现怎么那颗大电容没了,没错,是我给拆了。
那颗大电容在电调上的作用是滤除电调在高频换项时产生的纹波,拆掉之后电调依然可以正常工作只是电路的噪音会比较大。
现在很多小型电调已经取消了拖一个电解电容的设计是因为电容被做成小贴片的形式安装在板子上了。

再穿上一层外套

固定电机,调整好电调位置,上风枪180度开吹。

最麻烦的部分已经完成。下面开始折腾ZMR的PCB

ZMR机架已经集成了整体的PCB,所以按定义直接焊上就可以了,不放心的同学可以万用表开到通断档把所有焊点滴一遍。

电调上拆下的电容挪个地方重新装上
注意电容极性,有白色条纹的一边接GND,国际惯例好盈用的电容还不错,黑金刚的ZLH系列,ESR非常低

完活之后用棉签蘸些酒精就可以把残留在板子上的松香渣擦掉
然而屌丝只能用X20A

最后把焊点滴几滴704灌封胶,防水防短路,注意不要搞到手上,会很不爽

主板原配的垃圾BEC,两个充数的管子焊下来

换上逼格 TDK 5V 3A模块

刚刚电调上拆下来的信号线不要丢,还有用

刀片轻轻插入退针

我又忘了拍照,反正装完就是这样了,还剩图像系统没搞,改天魔改另开帖吧。
祝大家观赏愉快

网友:
赞\(≧▽≦)/\(≧▽≦)/,喜欢装机的简洁,喜欢你的工作室

网友:
细致的装机贴,赞!

网友:
赞一个。我也装了一架zmr250 v2。 想知道lz怎么装摄像头的,因为我发现按照默认方法装,摄像头镜头会比机架更靠外,如果正面炸鸡会炸到摄像头。

网友A:
机头两个电机转向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头两个电机转向反了吧?

还真是反了,谢谢提醒

楼主:
你们看到通宵装机的危害有多大了吧
又要返工

网友:
看到骚控就知道是卷尺了

网友B:
这个工作室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C:
楼主,请你把风枪,烙铁,台钳等工具,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D:
信号线最好留着地线,通过动力电地线容易受干扰的。

网友:
动手能力蛮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作室好厉害的样子

不算工作室,就是家里的楼梯拐角挤着架了张桌子方便修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你把风枪,烙铁,台钳等工具,给个链接,谢谢

台钳就是一般的模型台钳,焊台是很早以前的936,现在推荐T12,风枪是850B的通用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信号线最好留着地线,通过动力电地线容易受干扰的。

整个飞机除了图传的发射地之外都是共地,电调上电源地和信号地也是通的,再加上飞机本来就很小,基本上没啥地环路效应。不到5公分的距离单点和多点都一样。

网友:
肯定有强迫症,装的这么整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整个飞机除了图传的发射地之外都是共地,电调上电源地和信号地也是通的,再加上飞机本来就很小,基本上没 ...

没那么简单吧,电调的电源线上的电流变化很大的,而且电流也不小,电流变化压降就会变,这个干扰应该还是不小的,不是简单的信号接地问题。如果是单纯的信号线,单点接地的干扰要比多点接地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那么简单吧,电调的电源线上的电流变化很大的,而且电流也不小,电流变化压降就会变,这个干扰应该还是 ...

地的概念就是一个完整电路中电平的最低点,谢谢。
假设电调信号有独立地线也只是再在电源地的旁边在加上一条线罢了。你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XT60,BEC,飞控还有其他的设备,包括电路中所有的接地点。看下地是不是都是完整的一条。电调之所以有独立的地线更多的是考虑接头和其他设备的通用性。如果你还是感觉独立接地更好,那就不妨多一根线好了。

网友:
把大电容换成相同容量的小电容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地的概念就是一个完整电路中电平的最低点,谢谢。
假设电调信号有独立地线也只是再在电源地的旁边在加上 ...

我很清楚地是什么,也不一定是最低点。电流在导线上有压降的,所以这些地不全是同一电平的,电流变化的时候电压也会变的。大电流的干扰时最大的,所以很多时候会用另外的线单独取电压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很清楚地是什么,也不一定是最低点。电流在导线上有压降的,所以这些地不全是同一电平的,电流变化的时 ...

大范围一点接地会有寄生电容和电感,确实会对高频信号会有影响,但是电调的PWM信号就算开ONRSHOT频率也不超过1khz,而且PWM本来就是算占空比的方波信号,这点影响完全无所谓。我们用的设备里,舵机,图传,摄像头同样也是共地的出线设计。

网友:
装个穿越这么复杂,还是不要买了

网友:
整洁牛叉的工作室。排风扇前加条软管,焊锡排风就更爽。

网友:
我都是电池电调不交叉线来焊接~,全部弄上去 地面站调正反~

网友:
装机走线整洁,工作室也整洁

网友:
装的如此细致,真是佩服。。

网友:
飞控真的不用减震板吗?震动的影响到底多大?

网友E:
我清清楚楚的看到了,骚红dx9怎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清清楚楚的看到了,骚红dx9怎么搞的

被发现了,哈哈改装的是DX8
就是买了一点进口的碎小牛皮,1.5mm左右的厚度就够嵌进DX的控
把原配的胶皮拆掉,比着形状在牛皮上描出来轮廓,再切割如果不太好描的话可以先描到纸上,用纸板去找形状,再往皮上转。
最好用轮刀滚着切,切口比较整齐。或者用新的美工刀片,切几刀掰一节。
最后背面喷上3M的SUPER77喷胶,晾十分钟,粘回控上就行了。可以反复拆装,都很粘。
改完手感真的没的说,外场再也不撞控了

网友:
这是放工具的毒啊

网友:
简直太叼啦

网友:
是的!!楼上正解

网友:
f3飞控不叫zm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