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50,CC3D换F3了,感觉变化不大

楼主(2016-02-22):
QAV250 玻纤,整机带狗700克比较重了,CC3D刷BF感觉很爽,性能提升很大,本周换F3了,感觉变化不大,可能技术不行还飞的不暴力导致~

顺便问下LOOPTIME选多少,我写的500(PWM,RX1002,ONESHOT125开)

3S电,6045平头桨,感觉3S就要上6寸平头,动力十足呀~~!

上视频。。

飞机炸过几次,现在发现打全油门时飞机会往右自转,是不是有一个电机不行了?? 实际看曲线发现右侧后方电机转速比其他三个高

PID就不上了,刚学会怎么翻,飞机也还比较抖,等技术精进了再说~ 各位赶紧换BF2.4吧,真的很爽,不管是CC3D还是F3

==========

分割线,最后问一下,我的F3是带罗盘的,为啥我选了HEADFREE模式还是可以控制方向啊 ,按道理这个模式方向不是没有用了么

网友:
效果确实不错,有空我也把我的从2.20刷成2.4以上的版本了,2.41精简掉了一些浮点运算,对使用F1芯片的CC3D或NAZE32更用利。
另外无头模式应该是飞机前后左右移动方向维持不变,与机头指向无关,用于飞远了看不清飞行势态救机或航拍时用。

网友:
刷bf2.4.1的话..我记得你选lux那个pid的话应该不需要调机器

网友A:
能问下刷了BF爽在哪里了?我没刷过,很好奇。是操控上更加灵活了吗?响应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问下刷了BF爽在哪里了?我没刷过,很好奇。是操控上更加灵活了吗?响应快吗?

爽在手动比自稳还要稳,响应平滑迅速,新手上手水平立马提升一倍,配合AIRMODE做高阶动作非常容易。。。可以说是新手必备,成为高手的敲门砖。。。

想当年飞CC3D那是摔机无数,各种抖各种晃,换了这个固件立马就爽飞了。。。

网友B:
你好 听你这么说我也想刷BF 手动还没上过真机都是模拟器,这个BF有地面站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听你这么说我也想刷BF 手动还没上过真机都是模拟器,这个BF有地面站嘛

对手动有阴影的主都是被cc3d的手动害的,其实手动选比自稳来的稳,脱控飞都没问题,仅仅需要微调,你看我视频中段的慢速飞用手动不是很稳呢,基本都不用打杆

网友:
看来又要进级飞控了……

网友C:
CC3D刷BF固件后稳很多  飞高速手感秒过去op固件几条街

网友:
1027994294QQ详谈 哥们,教我一遍我就会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C3D刷BF固件后稳很多  飞高速手感秒过去op固件几条街

可以把cc3d刷固件的程序和参数传给我吗,感谢了…我qq599029146

网友(2016-06-22):
哪个好一点

网友D:
CC3D只要PID调好,真的不晃可以飞非常爽。不过。。调好PID的过程充满着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