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指南针干扰炸鸡总结

楼主(2016-02-22):
昨天小弟在一个钢制艺术结构边上飞精灵2,指南针干扰导致炸鸡,虽然及时降落,也损失了两个螺旋桨,现结合资料总结了下,发出来,还请模友们指正。
罗盘(指南针)干扰是很多因素引起的。比如在飞行过程中遇到附近的高压电线,由于电流的作用,罗盘就会发生改变。还有就是遇到一个特别大的磁体,比如铁塔大型钢结构,还有很多现在高层建筑物内部结构是全钢结构,通过附近时也会受到干扰。还有,罗盘干扰有时也会来自于多轴飞行器自身,电流本身就会产生磁场引起罗盘偏转,APM和PIX飞控就带有这么一个电流罗盘校准。实际上,一个纯属的飞控,应该能过滤掉罗盘短暂的干扰,而不是罗盘一遇到干扰就失控。
常见炸鸡场景:
搜星正常,无红灯闪烁后起飞,起飞后操作手感不顺畅,打舵有较大的延迟性,飞机自己偏移较严重.最终无法控制飞机炸机。
如何分析为干扰:
1. 飞机状态:飞行时飞机难以控制,自己偏移较严重且打舵修正有较大的延迟。(指南针的干扰也会导致姿态和加速度的不正常).
2. 云台状态:云台未手动打舵出现自己偏移现象。(云台与飞控搭配使用,指南针与云台的方向有关,IMU与云台的俯仰横滚有关).
如何避免干扰/炸机:
1. 半径100米内有高压电线,军事基地,建筑工地,变电厂,手机基站尽量不飞。
2. 场地首次飞行先进行GPS模式悬停飞行,观察飞机飞行状态。
3. 如感觉打舵有迟缓,飞机自己飘动,或者出现飞机姿态与打舵不对应,建议立即降落。
4. 建议将手动模式保留,在遇到一切异常情况时,可切手动模式控制。

网友:
分析的有道理。飞的时候尽可能远离这些干扰源。

网友:
在手动模式下,个姿态模式有什么差别。如果没有了自稳。会不会秒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