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者v版启动有一个电机不转

楼主(2016-02-22):
RT
当时是1档的位置,gps信号正常,视频中推了两次油门,随后冒险起飞后一切正常。

别外一个问题,iphong上竟然没有航迹文件,hj文件夹是空的。

楼主:
有没有谁遇到过这种状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找到原因再次飞行心里没底啊。

网友A:
你的为什么有一个浆不同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为什么有一个浆不同转?

这就是我要问的问题啊

网友:
地面不平?

网友B:
没放平,你去平坦的路面试一下 估计就不会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放平,你去平坦的路面试一下 估计就不会有问题了

那我再试试

网友:
地面不平造成的。我的v也经常这样

楼主:
昨天试个两个起落,特意选了平整的地面。两个起落都没有再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