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量传感器

楼主(2016-02-22):
大家飞油机的时候都用什么传感器测消耗的油量和剩余油量?
我没找到类似产品,难道只能靠经验?

网友A:
感觉没必要,悬停的时候很容易看到油箱啦,3D状态估计测量不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必要,悬停的时候很容易看到油箱啦,3D状态估计测量不到吧

3D为什么测不到?
如果距离远一点,那不是看不见了吗?

网友B:
可以用压力传感器试试

网友C:
我都是过看的,一般飞几分钟,航线悬停的时候看看。如果发现副油箱开始有空,马上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压力传感器试试

用压力传感器有几个问题:1.必须对燃料的密度非常精确
2.由于燃料有一些粘度,时间长了会导致液压膜上面有一层沉淀物,不准
3.飞机做3D等动作时,完全测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过看的,一般飞几分钟,航线悬停的时候看看。如果发现副油箱开始有空,马上下来

那岂不是不能飞远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岂不是不能飞远一点?

飞那么远干嘛,我们这边一个直机前辈说,直机的飞行位置(至少是悬停位),应该要在自己平视的高度,距离不超过3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岂不是不能飞远一点?

额。你飞来飞去。总要有动作飞到比较近的地方啊?自然就看得到了嘛。而且可以计时。一般6分钟一点问题都没。

网友:
你想多了

网友:
以前见过,好像是韩国产的,三段监测,电容式的。

网友D:
不可能总在远处,除非fp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总在远处,除非fpv

如果是固定翼的油机,那是怎么测剩余油量的

网友:
海泰客的传感器有这个功能

网友E:
割卵泡就有貌似类似流量计,老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割卵泡就有貌似类似流量计,老贵了

我找到了
http://www.amazon.com/Jeti-Telem ... &keywords=MFlow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了
http://www.amazon.com/Jeti-Telemetry-Sensor-MFlow-Turbine/dp/B00L5PZZ6S/ref=sr_1 ...

贵吧

网友F:
电机表示有低电压显示,

楼主:
贵也得买啊,不过我好奇人家那些飞大的油机(固定翼),是买的哪家的,用那种电容三段式的测不准,比如做翻滚等动作的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贵也得买啊,不过我好奇人家那些飞大的油机(固定翼),是买的哪家的,用那种电容三段式的测不准,比如做 ...

不懂啊,不过流量计肯定比较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表示有低电压显示,

是啊,不需要什么,直接测电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