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不锁尾!!怎么办...........

楼主(2016-02-22):
入贵圈有一段时间了,450关于使用K8陀螺仪锁尾感度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这么几种情况求大神讲解!
1.尾巴锁尾是真确的,中立点也没有问题,正飞8字航线也没问题就是倒飞(不是3D倒飞8字)的时候尾巴很软有时候出现甩尾的情况。
2.现在的情况就是尾巴太软我在软件里设置的是在遥控器里面调?现在我用的是T14SG如图:

那个数值调到0以后软件里面对应的就是67,然后再往下就不能调了,然后软件里面用的参数是:

求大神们指点QQ1277858223

网友A:
把AVCS模式设定在NORM 模式再调 便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AVCS模式设定在NORM 模式再调 便行

这几个都是什么意思!什么作用

网友A:
14SG 舵镙可设定五种不同数值的 (1-5) , 图3表示第3个数值 , OFF 表示第3个数值关闭 , SB是数值选择开关(如设定5种不同数值感度需要2个3段开关) , AVCS是锁头模式 , NORM是一般模式 , V8 K8 只有锁头模式 , 在控设定锁头或一般模式 只会影响K8 锁头模式感度大小, 在一般模式下数值越大K8感度越小 , 锁头模式下数值越大K8感度越大

网友B:
倒退飞行尾巴会摆说明转速过低,也就是无力,适当提高转速即可

网友C:
还是控没研究好啊。改成norm,增大数值,K8感度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控没研究好啊。改成norm,增大数值,K8感度降低

我试了过了不管数值多大多小都尾巴摇摇晃晃的,可是舵机还能工作,不能是舵机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SG 舵镙可设定五种不同数值的 (1-5) , 图3表示第3个数值 , OFF 表示第3个数值关闭 , SB是数值选择开关(如 ...

前辈我数值每5个数值的往下跳貌似都不行不会是舵机挂了吧??用的银燕的9257,怎么都不所谓反正就是

楼主:
不行,我想是舵机挂了应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过了不管数值多大多小都尾巴摇摇晃晃的,可是舵机还能工作,不能是舵机挂了吧??

其实450的尾巴出现金鱼尾的原因有很多,不光是感度的问题,感度问题是最后一位的,之前主要还是要检查尾拉杆、尾桨夹、尾滑块的顺滑度,这些机械问题得到保证以后,再来看感度
450由于转速很高,所以陀螺仪感度不宜开得过高,都是在恒定的转速下,尽可能的提高感度,直到出现高速金鱼尾,然后降低5个点的感度就差不多了

网友:
主旋翼的敏捷度是不是太低了,我正常飞是1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行,我想是舵机挂了应该

找《大众模型》的老板。。我在他家买的陀螺。。开始也是不锁尾。最后远程网上技术支持,问题解决了。问题不难。是咋都不专业。。现在飞机,飞起来刚刚的。。让他看一下你的设置参数。。他是行家。。我也到处碰壁过。。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大众模型》的老板。。我在他家买的陀螺。。开始也是不锁尾。最后远程网上技术支持,问题解决了。问题 ...

是哪一家???

网友:
尾舵机用的啥?不一定是陀螺的问题。一般这种情况就是舵机力量不够,用中型的舵机出力要够,速度不需要特别特别快0.1S/60°以内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倒退飞行尾巴会摆说明转速过低,也就是无力,适当提高转速即可

问一下用master的主板能不能当450的陀螺仪用?这样的话就不需要接收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我数值每5个数值的往下跳貌似都不行不会是舵机挂了吧??用的银燕的9257,怎么都不所谓反正就是

K8 尾舵机臂用8MM孔距 , K8尾行程約左右80% K8軟件感度62-68 你試試吧
看你控的感度是跟随飞行模式改变的, 你调感度时 , 得把飞行模式开关 设定在那个飞行模式才调感度 , 每个飞行模式也要调 , 看图所调的感度是在熄火降落模式的, 当你在正模式飞时 , 这个感度是没效果的

网友:
底下那家,有飞机图案标志的。。试着问问。。 136098973   群主。。大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K8 尾舵机臂用8MM孔距 , K8尾行程約左右80% K8軟件感度62-68 你試試吧
看你控的感度是跟随飞行模式改变 ...

你说的对我设置错了,谢谢前辈的指导我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网友:
你的是不是黄金战士,那东西很多bug,蓝色的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