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208SB 接收机与F3 连接问题

楼主(2016-02-22):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   Futaba R6208SB 接收机 使用 S.BUS 接口与 F3 飞控的 USART3接口连接( 如图: SBUS口信号线---接飞控usart3的RX;  地线---线; 5v---5v)

其他外设暂都不接, 结果:  如果不插上 R6208SB 的data口短接线(左图红色插头)的话,就不能在cf调参软件里连接上飞控;

如果插上R6208那个data口短接线的话,可以通过usb线连接到调参软件, 但接收机本身就一直闪红灯, 开控的话控与接收机就不能连接了.

不知到这个SBUS连接, 还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A:
CF调参软件里的PORT和CONFIG这两个菜单下得配置一下才成。具体可参照我下面的贴子里的截图: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20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CF调参软件里的PORT和CONFIG这两个菜单下得配置一下才成。具体可参照我下面的贴子里的截图:
http://bbs.5 ...

谢谢liujiang168的指点.
这个是我在未连接接收机之前的设置,  应该就是这三项吧?  可这样设置了后, 连上接收机, 就不能在cf调参软件里连接飞控了.

  (图片上传不了了)
应该是: 1. port设置里   :开启 usart3 的  serial RX 57600
            2. config里:     receiver mode: 选第二项
             3.2. config里:     receiver provider : 选 SBUS
三个吧?

那连接接收机时,  左边红色的跳线,到底要不要插上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liujiang168的指点.
这个是我在未连接接收机之前的设置,  应该就是这三项吧?  可这样设置了后, 连 ...

哦,正常不应该这样子,看你的板子布局与我的不一样,尤其是BUZZER上还有底座,以前听说这种板子接BB响也会有问题,你可以先把接收机对和遥控对好频,然后再把接收机接到飞控上,换一种方式接线,对照说明书,用IO_2底坐上的1 2 3线与你的SBUS接收机连接,1-地线,2-供电,3-信号线。UART3只开启RX就行了,其它不用动,剩下两项对。
红色跳线器只用于接收与遥控对频,对好了就不用接了。
另外看接收机是否正常工作你飞控得上电呀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正常不应该这样子,看你的板子布局与我的不一样,尤其是BUZZER上还有底座,以前听说这种板子接BB响也 ...

开控, 接收机已经和控连接上了(可从接收机的连接状态灯绿色常亮看出来) ,可推控的摇杆,这里却没有反应,这是什么情况呢?  就感觉SBUS端口没有数据到飞控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控, 接收机已经和控连接上了(可从接收机的连接状态灯绿色常亮看出来) ,可推控的摇杆,这里却没 ...

看情形设置都对,要是保证接收机没问题下那不妨用IO_2口连接收机试试了。另外你的飞控也应该供上5V电了,接收机应该也是正常的,要是怎么弄都不行不排除飞控有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情形设置都对,要是保证接收机没问题下那不妨用IO_2口连接收机试试了。另外你的飞控也应该供上5V电了, ...

谢谢你的热心回复: )
       我试过用IO_2口连接, 飞控和接收也确定上了电了.  软件的[接收机]那一页就是死活没有反应.

另外, 其实我也测过, 我图上飞控右侧的 usart3 的Rx口, 与IO_2 的第3脚 是通的, ----这很容易理解,其实它们就是同一个IO口.所以  SBUS信号 无论是接RX,还是IO_2的3针, 都是一样的. 当然我两种方式都实际连接过.
难到,是刚好这个IO口是坏的?????? ,这也太坑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热心回复: )
       我试过用IO_2口连接, 飞控和接收也确定上了电了.  软件的[接收机]那一页就 ...

不客气,看情形你做的都没错,再不行换UART2号口试试,虽然我没这么做过,主要利用排除法把故障找出来。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我查到原因了,是我的低级错误:
RX上白色的线焊接处居然和地是短路状态:(可能因为我非正常姿势焊接--烙铁伸到那个狭小空间去焊的)

重焊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