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 500s还是KDS 5.5呢

楼主(2016-02-22):
本人已经有sab380了。现在想入一台550级别的。500s和380样子长一样。二楼板是塑料的。这个让我不喜,但还是很喜欢sab。KDS5.5也很喜欢。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最近感觉KDS还可以,看惯了亚拓之后。sab380比较火

网友A:
sab500,他毕竟是500机,要比5.5小很多,手感和飞行的震撼感差很多呢。但是sab500好看,然而,炸鸡也嗷嗷贵。5.5就是侧板不禁炸,原来有单项问题,现在新版的已经解决了,整个单项的结构都改进了,加了一个轴承。飞机稍微重了点,但是重做动作比较稳重。炸鸡相对来说件好买,也不便宜。

你要是想要大鸡的感觉我建议5.5,不在意大小sab500更风骚。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b500,他毕竟是500机,要比5.5小很多,手感和飞行的震撼感差很多呢。但是sab500好看,然而,炸鸡也嗷 ...

谢谢你。

网友:
一个太贵 一个太脆 都不喜欢

网友:
楼主还是喜欢SAB的

网友:
直接570嘛

网友:
kds550,配件是550级别里最便宜的

网友:
既然已有sab,就再入个kds感受一下,机子不错的。我有5.5,后来又入了个kds550.配件便宜,大机练习机首选!

网友:
都不是省油的灯

网友:
5.5件便宜,稳得很,单项不是问题,sab太坑

网友:
sab500爆,5.5肉,看lz喜欢啥风格l,塑料也不见得是坏事,5.5的金属设备板头朝下炸鸡容易轻微变形影响精度。不过5.5真的稳。。。

网友:
哦对了,两个机子大小差不了太多,500能用到520mm的桨,还能改到用550mm桨

网友:
KSD5.5大很多,和600都差不多了,而且死沉死沉的。很土很粗犷。SAB明显要精致多,都飞到这个级别了,基本也就不考虑炸的问题了。

楼主:
sab很好飞。5.5没飞过不过挺喜欢。我的水平就是正飞航线而已。爆对我来说没什么所谓的。看来500s和5.5的朋友都参半啊。

网友B:
570二楼是金属板的,380飞着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570二楼是金属板的,380飞着咋样

380好飞,好东西。

网友:
可单出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1382&page=1

旧脚架固定座单出吗

网友D:
听说5.5是很棒的机器,我也准备搞一台。

然后有些没玩过sab 500的模友说它是500级别的,我想纠正一下,sab 500比通俗的500级大很多。 sab 500跟550级别比起来不会小很多,
比如说亚拓500,机身长863,使用425mm桨,而sab 500机长1011mm,使用500mm桨。很显然sab 500不是普通500级。
在比如说 亚拓550l,机长1070,使用550mm桨。那么sab 500除了大桨已经非常接近550尺寸了。
但是KDS 5.5的机身是600级,但使用550的桨,所以5.5比通俗550会大一点点。

连接是sab 500和亚拓550对比图
http://cn.bing.com/images/search ... ceo0&ajaxhist=0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b500,他毕竟是500机,要比5.5小很多,手感和飞行的震撼感差很多呢。但是sab500好看,然而,炸鸡也嗷 ...

其实吧,也不是机子越大越震撼,sab的机一般我都飞高转速,比如380我定到3700转,那声浪,比500震撼,sab500s和5.5我都有,同样的电装,电池,500比5.5暴力很多很多很多……飞行起来的震撼感觉甚至500要略高一筹

网友:
之前我也一直纠结这两架飞机,最后还是选了KDS 5.5
对于新手的我来说,SAB的维修费用真的是太贵了,
等以后有进步了,再选择SAB。

网友:
5.5不错、电池5000的以后上700也用的上、个人觉得好飞、指哪打哪、sab没飞过、不过配件价格不低啊、亚拓550飞过个人觉得比较肉、

网友:
5.5要对比570吧都是好机

网友:
飞5.5的人多一点吧

网友E:
5.5是否有一炸机就烂侧板的问题呢?  SAB 570 炸得很猛侧版也没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听说5.5是很棒的机器,我也准备搞一台。

然后有些没玩过sab 500的模友说它是500级别的,我想纠正一下,s ...

sab我只在展会见过,没有真机,数据没具体测过,但是感觉很小啊,所以感觉就是500级那么大。见的比较少,还是不太了解,主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5.5是否有一炸机就烂侧板的问题呢?  SAB 570 炸得很猛侧版也没坏

570我不知道,可是我目睹过SAB700炸碎侧板,飞机我修好以后就很少飞了。反正老款SAB的侧板不是碳纤的,是玻碳的,只有表面有一层碳纤,强度不咋地。好在他的所有传动都在金属件上,侧板坏了其他都还好。

网友F:
买飞机越大越贵越好。先说贵一分价钱一分货,5分价钱2分货,10分价钱三分货。我个人看来,肯定是越贵的越好,贵有贵的原因,贵有贵的道理。
大的炸鸡少,看的清不瞎飞。大飞机安全 飞大飞机都是没人的地方,自己离的也远。故障低,大部分飞机的质量都是可以的,出问题都是自己疏忽,越大的飞机越重视,所以检查的也更仔细。
大飞机稳定自重大浮力大,抗风能力强,在遇到走神,突然起风,太阳晃眼或者是叼的烟熏到眼睛这类问题的时候,大飞机补救的可能会更大点,即使遇到断电突然停车,大飞机熄火降落更稳。
大飞机买回家容易引起注意,而且花的钱多,所以会时刻提醒自己多飞多练,别浪费了飞机,尤其是电池,好几百一块放久了怕放坏,所以就会经常想着飞,对实飞技术提高有帮助。
从厂家的角度说,越大的飞机越重视,大的质量更可靠,就拿亚拓举例450及以下的飞机连润滑油都不给,我天天看论坛小飞机射桨经常见,大飞机就是去年见过一个亚拓700出了问题。
再说经销商,买大飞机和买小飞机对你的态度都不一样,你买个CP人家都不带多搭理的,再试试买个亚拓800或者logo800 商家说话语气都不一样,送点东西焊个接头当天发货啥的都没问题,收到货看看包装都比小飞机仔细多了。
再说说自己,你出去拿个伟力977模友们看见了就会各种指导,说什么新手吧,不会飞吧,刚玩吧,伟力垃圾啊,想玩换个450试试吧,有啥问题可以问我啊这类的话,你要是拿个800的飞机,放那不用飞,模友们就过来请教呀,我自旋翻定不了点,
你给看看手法是不是有问题,我自旋钟摆掉高你看看是不是电子设备不行,是不是设置不对。
在从长远的角度展望未来,现在入魔退魔的天天有,你买个500元的飞机,说退就退,500买了300出了,不玩了。要是20000元买个飞机,出掉起码赔5000,自己一想出掉赔那么多钱,还是别出了继续飞吧,所以大飞机在你迷茫无助的时候
会给你前进的动力,让你一直走下去。
当然大飞机也有不好的地方比如声音可能有点大,在家里可能飞不开,但是都说了这么多优点了,我觉得这就不是个事

网友(2016-04-09):
引用 网友F:
买飞机越大越贵越好。先说贵一分价钱一分货,5分价钱2分货,10分价钱三分货。我个人看来,肯定是越贵的越好 ...

神点评 赞同👍

网友G:
引用 网友A:
sab我只在展会见过,没有真机,数据没具体测过,但是感觉很小啊,所以感觉就是500级那么大。见的比较少, ...

供楼主自行比较sab500s和5.5,大小不会差很多,比亚拓500大多了,sab500s确实好看很多,塑料件无所谓啦。

网友:
我选KDS 5.5(12S)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飞机越大越贵越好。先说贵一分价钱一分货,5分价钱2分货,10分价钱三分货。我个人看来,肯定是越贵的越好 ...

确实很有道理,唯一就是大机携带不方面,正常情况下拎着回头率极高,开车出去吧飞两块电池又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G:
供楼主自行比较sab500s和5.5,大小不会差很多,比亚拓500大多了,sab500s确实好看很多,塑料件无所谓啦。 ...

展柜不错啊

网友H:
首先澄清一点,sab的机型尺寸是以原厂桨长度命名级别,飞国内原始按级别划分;

国内500级是425mm桨长左右,sab是500mm桨长;
550级别由于泰世X5的关系有常规550就是用550mm甚至更长点桨的机,还增加了小550,用515mm 520mm左右桨长的机;

sab500s的桨随意更换520mm 楼上甚至说可以换550mm当然这个我没有验证爆搂怎么样,只是这2点足矣说明 sab500s 是小550级别,非传统500级,这点大家请注意;

sab的机非常耐炸,尤其那个看似很贵很贵的方尾管,飞友的570炸过好几次也不止一个飞友炸过,尾管杠杠的从未有事,只能说sab的设计还是很赞的,各种卸力降低炸机成本(非要满油门砸水泥地 请当我在说废话)

5.5 重手感,这个重不一定是起飞重量,还有飞行风格,同样电子设备 同样参数,6s 570 暴力等完爆5.5,相对的 风对570悬停有影响 5.5啥事没有;

一个轻盈暴力,一个稳如泰山,个人建议楼主买sab500s 或者 570,这机子真心买了不后悔;

网友:
500和500s的中心板是通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首先澄清一点,sab的机型尺寸是以原厂桨长度命名级别,飞国内原始按级别划分;

国内500级是425mm桨长左 ...

详细、客观

网友I:
为什么 没有x5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 没有x5呢

已经是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J:
已经是过去

x5,不好吗?

网友:
果断5.5

网友:
我非常建議500S,好飛,而且易維護,我基本都離不開買sab的機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