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450L的问题

楼主(2016-02-22):
自已有一台亚拓450L飞机,炸机的维修成本不便宜,现在想把旋翼头换成7075的一套,和尾巴换成冰人皮传的尾巴一套

那么问题来了,我想问的是要是换了7075的头子,原来的DFC的主轴(111mm),FBL的主轴是(118mm),这个要是换了旋翼头可以不用换主轴的吧?个人感觉不换好像可以用,知道的朋友回复一下。感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换成冰人皮传尾波箱,想问的是原来长度的尾管可以用吗,我原厂的尾管多,最好有原厂尾管的皮带的规格,还是要换尾管,现在市面上这种450L用的皮带长度有几种规格?有了解的朋友帮回复一下。
感谢

网友A:
建立换冰人轴的尾巴一套。然后尾管用飞越480,传动轴用富丽480,尾拉杆用飞越480尾短一点。旋翼头用飞越分体式大轴承版的FBL,十字盘用飞越,主轴横轴飞越。这样最划算。7075也不是炸不烂哦。

网友:
7075选一头用的也是111的主轴,118的反而难调,尾管原厂的应该一样用,或者买点冰人的尾管也行啊,冰人尾管强度挺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立换冰人轴的尾巴一套。然后尾管用飞越480,传动轴用富丽480,尾拉杆用飞越480尾短一点。旋翼头用飞越分 ...

好像富丽的传动轴不能直接用在亚拓450L上?好像是需要用长一点的尾舵机拉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富丽的传动轴不能直接用在亚拓450L上?好像是需要用长一点的尾舵机拉杆?

富丽的尾传动轴是长一些,要换就要换三件的,一个传动轴,一根尾管要换,尾舵机拉杆也要换的

楼主:
查了一资料问题已解决了,感谢楼上几位模友的回复,
发现在主轴是可以用原厂的DFC主轴的,要是换皮传尾管是要换了,皮带好像没有原厂长度的,打算还是继续轴传算了,不然好多原厂尾管用不了,就是炸机对转要换,比较麻烦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一资料问题已解决了,感谢楼上几位模友的回复,
发现在主轴是可以用原厂的DFC主轴的,要是换皮传尾管 ...

冰人的有450L长度的皮带(圆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富丽的传动轴不能直接用在亚拓450L上?好像是需要用长一点的尾舵机拉杆?

450L尾管比480的短一点,所以我上面说的是用飞越480尾管,富丽480的传动杆。拉杆飞越480的碳杆,可以需要自己改短一点。飞越480尾管也可能需要切2-5MM。大杂烩才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一资料问题已解决了,感谢楼上几位模友的回复,
发现在主轴是可以用原厂的DFC主轴的,要是换皮传尾管 ...

前面的对转齿用原厂的黑色,后面用飞越的白色,这样一般都扫后面,就没啥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50L尾管比480的短一点,所以我上面说的是用飞越480尾管,富丽480的传动杆。拉杆飞越480的碳杆,可以需要 ...

多谢朋友,我还想再问问,自己切尾管怎么切呢?用什么工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富丽的尾传动轴是长一些,要换就要换三件的,一个传动轴,一根尾管要换,尾舵机拉杆也要换的

请问那要换哪个牌子的尾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那要换哪个牌子的尾管?

亚托450L 零件可用山寨 加迪450L 配件 , 全机配件通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那要换哪个牌子的尾管?

亚拓原厂的最短387mm,飞越480尾管比亚拓450l的长一些,富丽的480尾管又比飞越480尾管长一些。具体要用什么长度看个人喜号了,我是都用的原厂的长度。置于怎么切割,这方法就多了,看你手上有什么电动工具了,要能转的,转数快的为佳,装个切割片就可以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朋友,我还想再问问,自己切尾管怎么切呢?用什么工具?

锉刀就可以了,直接座短一点就行,铝管很好搞的。

网友:
主轴问题不用担心,首先7075有DFC主轴,另外飞越有32mm和39mm两种大桨夹拉杆,怎么都可以调整过来的
450L的原厂尾管长度不清楚,但飞越的480尾管切掉10mm是可以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亚拓原厂的最短387mm,飞越480尾管比亚拓450l的长一些,富丽的480尾管又比飞越480尾管长一些。具体要用什 ...

搞得谢谢你的回答啊,我还想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不知道富丽的传动轴耐经受得住暴力飞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锉刀就可以了,直接座短一点就行,铝管很好搞的。

谢谢你的指导啊

网友:
我认为LS说的都对,没什么可补充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朋友,我还想再问问,自己切尾管怎么切呢?用什么工具?

搜尋一下切管刀,切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得谢谢你的回答啊,我还想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不知道富丽的传动轴耐经受得住暴力飞么?

这玩意不炸机,不会坏的,最多可能会在铝齿和中间不绣钢管连接处会有不紧会打滑,这个也好处理,我个人是AB粘的,有人模友是直接用钳子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