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总烧尾电机

楼主(2016-02-22):
伟力K120怎么总烧尾电机呀!谁能告诉我这个电机是几伏的?有没有好一点的可以代替.谢谢

网友:
我的120好像也存在这个问题,3D模式下2~3分钟尾电机就很烫,有焦的味道.....

网友:
lz你用的是原厂尾电机吗,

网友:
烧!我120也是!拆开后铜刷化了

网友:
没有那么容易烧坏吧?我的飞了蛮长时间都没有问题,除了自己摔机有维修过

网友A:
不烧伟力怎么赚钱。楼主节哀。还是想办法改成尾无刷才是一了百了。。。加个XP7,带上个尾无刷。一切就安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烧伟力怎么赚钱。楼主节哀。还是想办法改成尾无刷才是一了百了。。。加个XP7,带上个尾无刷。一切就安逸 ...

好久没有看到某台湾魔友来推销完美解决K120容易烧尾电机加装套件了另外,楼主可以试试美嘉欣X600的电机,还是烧的话改尾无刷吧

网友B:
空心杯不管烫还是不烫用一段时间都会坏,只是原厂的8520用铜刷质量一般,不到一百起落就差不多了。可以网上买副厂的,寿命应该比原厂垃圾电机强

另外,不推荐换无刷。无刷也会炸坏,电调也会坏,总体来说花费不会比空心杯便宜,而且线性没有空心杯好。总有一天你要飞倒飞航线,到时你就知道尾巴的重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空心杯不管烫还是不烫用一段时间都会坏,只是原厂的8520用铜刷质量一般,不到一百起落就差不多了。可以网上 ...

8520电机用3.7还是7.4v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8520电机用3.7还是7.4v的?

3.7V

网友B:
引用 网友B:
3.7V

3.7v?不是2s电池吗?还有是反转电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3.7v?不是2s电池吗?还有是反转电机吧?

尾电机MOS3.7v输出。反转电机

网友B:
找到好的替代品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空心杯不管烫还是不烫用一段时间都会坏,只是原厂的8520用铜刷质量一般,不到一百起落就差不多了。可以网上 ...

到那时,换450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到那时,换450了。

我现在120飞着挺爽,完全没有换450的想法了!小机比起大机有太多的方便,而且无压力,练习进度至少比大机快一倍。。。最大缺点就是飞远了看不清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