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 neo+凤凰电调无法校准油门行程,有视频,回答有福利

楼主(2016-02-22):
vbar neo+凤凰80+600e,直接上图

网友:
没用过凤凰电调,路过帮顶     还以为都是油门杆拉到最底就校正完了呢

话说那个读     jiao(叫)正

网友A:
先把油门打到最高再接通接收机电源,之后再接动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油门打到最高再接通接收机电源,之后再接动力电。

没解决,还是没有确认音,问题不在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解决,还是没有确认音,问题不在这

你的电调插的通道是否对啊?

网友B:
电调插在接收机上,不要插在vbar neo上,新vbar的esc通道输出默认状态不是线性的,能不能调整没琢磨。

网友C(2016-04-04):
我也有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我的通电自检声音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我的通电自检声音都没有

电调插到接收机上,不插陀螺仪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插到接收机上,不插陀螺仪上

就这样解决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调插在接收机上,不要插在vbar neo上,新vbar的esc通道输出默认状态不是线性的,能不能调整没琢磨。

请问,如果是用NEO定速,电调是否还需要校准,怎么校?

网友B(2016-09-29):
引用 网友D:
请问,如果是用NEO定速,电调是否还需要校准,怎么校?

用neo定速,需要校准行程。进入neo的定速2,把左右100%调到50%,勾选用螺距替代油门,遥控器螺距摇杆(油门)推到最大,插电,逐渐加大百分比,听到声音,拉到最小,再加大另一边的百分比,再有声音,拔电,校准结束。有点罗嗦,不好意思。

网友:
用neo定速,好盈这种如何校正电调?

网友E(2017-01-08):
引用 网友B:
用neo定速,需要校准行程。进入neo的定速2,把左右100%调到50%,勾选用螺距替代油门,遥控器螺距摇杆(油 ...

楼主的问题搞定没有。我用的凤凰80hv+亚拓600mx,最近也出现一模一样的问题,油门行程校准一次之后,改完设置就无法再校准了,电机一直不响应油门操作。装好的飞机放着没法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问题搞定没有。我用的凤凰80hv+亚拓600mx,最近也出现一模一样的问题,油门行程校准一次之后,改完 ...

提出一个可能性,仅供参考!
1. 当我们在控上设置油门形成为-100%~+100%时,接收机和三轴记录的是此刻的油门行程。
2. 如果我们把油门行程设置为-30%~+30%时给接收机和三轴通电,由于此时在它们看来油门摇杆没有归零,所以并没有油门信号输出给电调。
3.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给接收机和三轴通电之前将油门形成复位到-100%~+100%,待接收机和三轴通电初始化完毕之后,再将油门行程设置为-30%~+30%,并将油门摇杆推到最高。
4. 此刻给电调通电,按照之前提到的步骤逐渐提高油门在高点的行程,电调响了之后,油门摇杆拉到最低,逐步提高油门在低点的行程,直到电调鸣叫确认。

网友:
太简单了。~~~~
1.接到接收机上,校准油门。
2.记录下 油门 最高 最底点的数值
3.neo油门校准里输入数值。
4.结束?还没结束呢→ 因为neo要接管油门,方案1,油门还是插在接收机上,neo软件里无视。方案2,油门接到neo,那就复杂了。。
想用方案b的可以加我qq 870186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