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接线遇到问题了

楼主(2016-02-22):
如题,最近从穿越机改680轴距多轴,自己画的图纸,碰到一个问题,轴距大了就涉及到了加长线的问题,现在苦恼的是应该把
电机
线做长,还是电调的电源线做长。电机线长了据说会有干扰,而电源线长了呢又怕线长损耗大 导致压降的厉害。大侠们给说说哪种好呢

网友A:
两种都有线阻有压降,电机线是高频交流有趋肤效应,损耗更大。
最好是电机线尽量短,电源线只要加粗一点损耗可以很小。

网友B:
加长后的损耗几乎没感觉,我是加长电源线的

楼主:
谢谢 各位的解答,知道该怎么接了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