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s 4s电池切换问题……求教

楼主(2016-02-22):
新手啊……由于电机和电调了可以支持到4s,但是手边也有块3s,如果我是用3s校准的电调量程,电池用完换上4s电池后还要不要重新校准啊,如果需要的话,太蛋疼了,郁闷了……求教各位

网友A:
不用,油门行程校准的是信号脉宽,与飞控或者接收机有关,与电池无关。

网友B:
电调校准只校准飞控发出来的PWM脉宽最大值和最小值
与电压没关系
不过LZ需要注意4S和3S动力不同,所以PID参数上肯定有区别,小心为妙(虽然不会有太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油门行程校准的是信号脉宽,与飞控或者接收机有关,与电池无关。

非常感谢,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校准只校准飞控发出来的PWM脉宽最大值和最小值
与电压没关系
不过LZ需要注意4S和3S动力不同,所以PID ...

谢谢提醒,又学会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