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用户的福音-9模式-双三端开关控制修改版

楼主(2016-02-22):
       apm只有6种飞行模式,而且只能通过一个通道的六个区间切换飞行模式,对于很多遥控器,很难设置成正确的混控方式,映射6种模式。所以我对apm的多旋翼copter3.2.1版本进行了修改,将其支持的飞行模式扩展到9个,并且支持遥控器上的2个三端开关进行切换。       新版固件和mp可以在百度云盘http://pan.baidu.com/s/1qWXZALu下载

       具体请移步看我之前的帖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1187&extra=&page=1

网友A:
为什么又是3.2.1?早点出3.4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又是3.2.1?早点出3.4吧~

朋友3.4已经不支持apm了,只可以在pix上用。apm多轴最后一个稳定版就是3.2.1,我也一直在用这个

网友B:
很强大 , 但9个模式 易产生混乱 , 我用5个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强大 , 但9个模式 易产生混乱 , 我用5个就足够了

带有目的性的正常使用,确实不需要这么多模式,不过如果是刚刚装好机器,在调试阶段,模式多一些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3.4已经不支持apm了,只可以在pix上用。apm多轴最后一个稳定版就是3.2.1,我也一直在用这个

我用的就是Pix!

网友:
先收藏 回头我看看试试

网友C:
不对 只是固定翼吧~~~我是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对 只是固定翼吧~~~我是四轴~~~~~~~~~~

网盘newarduplane 下面的ArduCoplter3.2.1-9flightmode.hex就是四轴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就是Pix!

已经编译完成,测试好了就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编译完成,测试好了就发

这真是极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