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刷cf固件后,调参时遇到一些问题,求大神们解答

楼主(2016-02-22):
  本人大二狗一个,一个寒假没有碰航模,刚开学马上迫不及待的开始搞机,看论坛上很多人都用cleanfight,便也想尝尝鲜。固件刷完进入cleanfight有点蒙,只能慢慢摸索,这期间遇到几个问题,想请教老鸟们。
1、cc3d中有自稳、半自稳与手动模式,cleanfight里面是如何体现的?

2、在调试过程中,发现通道全都乱了,在控上校准也失败了, 应该是接线问题吧,想知道该怎么接线

3、关于pid,想知道大家都是如何设置的,是根据自己的机子来还是用别人的

网友A:
我只能说一句,一言难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说一句,一言难尽。

接线问题我已经搞懂了,刚才看到了有一位大神的帖子,豁然开朗,但第一个问题还是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线问题我已经搞懂了,刚才看到了有一位大神的帖子,豁然开朗,但第一个问题还是不清楚

什么帖子?

网友C:
angle模式是全自稳  horizon模式是半自稳  什么都没有是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帖子?

==我的QAV250 CC3D 刷BF固件详细步骤、参数设置、相关的软件及飞行效果演示视频等==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4423

楼主:
引用 网友C:
angle模式是全自稳  horizon模式是半自稳  什么都没有是手动

看到你回复的另一个帖子,已经搞懂了,多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QAV250 CC3D 刷BF固件详细步骤、参数设置、相关的软件及飞行效果演示视频等== http://bbs.5imx.com ...

看完我的贴子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呀,顺便也给我顶一顶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完我的贴子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呀,顺便也给我顶一顶贴

现在就有个问题,刚才试机的时候,刚上电飞发现通道反了,然后改过来在准备飞,怎么推油门都不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有个问题,刚才试机的时候,刚上电飞发现通道反了,然后改过来在准备飞,怎么推油门都不没反应

...

哪个通道反了?

楼主:
升降通道

网友E:
cf要求油门小于1000才能解锁
不设置解锁开关,默认是打杆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E:
cf要求油门小于1000才能解锁
不设置解锁开关,默认是打杆解锁

是这里的最小油门么?

楼主:
上面的问题解决了,可是有个新的问题,机子上电飞一段时间然后降落,等个5秒左右再推油门没反应,飞控直接锁定了,怎么拨杆都解锁不了

网友E:
我设置的开关解锁,似乎不会自己锁上,打杆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设置的开关解锁,似乎不会自己锁上,打杆没试过...

问题都解决了,下午还把pid调了一下,手动飞的挺稳的了,有个问题是降落是总会上下弹几次,是减震没做好么?

网友E:
上下弹?
不一定是减震。如果是下降接地的时候弹起(甚至突然翻掉)都是正常的,飞控过度校正。所以要在接地前(离地1cm左右)把油门关掉。
如果没开定高,在接地前弹起,那只是地面效应,任何飞机(包括固定翼)都有。慢慢下降,离地几厘米的时候悬停一下,然后逐步收油,1厘米左右直接关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下弹?
不一定是减震。如果是下降接地的时候弹起(甚至突然翻掉)都是正常的,飞控过度校正。所以要在接地 ...

我现在就是这样降的了,贴地飞到脚下直接锁定飞控

网友F:
楼主问题解决了嘛,我也才刷cf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问题解决了嘛,我也才刷cf

解决了,我的cc3d用cf固件有好多问题,但刷了bf固件后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我的cc3d用cf固件有好多问题,但刷了bf固件后就好了

BF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BF好用吗?

和cf一样,用cleanfight调参

网友F:
引用 楼主:
和cf一样,用cleanfight调参

分享一下参数好不啦

楼主(2016-03-23):
引用 网友F:
分享一下参数好不啦

不同的机子参数也不同,建议自己调一个适合自己的,论坛关于如何调参还是很详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同的机子参数也不同,建议自己调一个适合自己的,论坛关于如何调参还是很详细的

基本的都不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