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FS-I6 6通控刷机后玩法探索(单通道实现apm6模式控制等)

楼主(2016-02-22):
刷我另一个帖子里的固件,可以实现一个通道控制六个模式。
可以任意设置5~10通道的开关或开关组合,我现在是把C+D开关给5通道,3段加2段开关的组合正好有6组状态,将5通道的范围调到70%~70%,正好涵盖APM的6个飞行模式的频率范围。
这样第6通道就可以用来触发自动调参了。

还有一个玩法,就死直接用IA6B接收机输出PPM信号,这样一条三芯数据线就能传递全部六个通道了,但这个办法无法实现自动调参,这是因为IA6B只能输出6通道信号,因此没有第七通道信号给飞控,除非关闭ppm输出,用六条数据线链接飞控,并把6通道数据线连在APM的7通道上。
刷机后控已经有10通道功能,如果换成10通接收机,就能输出10通道信号。

IA6B的5通道可以设置失控保护,把失控保护的舵机位置(实际是输出频率),设在自动返航功模式对应的频率,这样关控或者失控时,输出机可以输出自动返航指令。

IA6B还有电压回传功能,(这个需要改装,可以搜索论坛帖子),在动力电池组上取整组电池的负极端最后一颗电池的电压送给接收机的电压监测接口(需要diy),就可以检测电池状态了,放电状态良好的话,各电池比较平衡,检测一颗电池就能知道整组的剩余电量,通过遥控器的报警功能,可以设置高点位,报警电位,危险电位并发出警报。

另外控可以改单颗锂电池供电,新固件支持设置报警电压,直接改成单颗锂电池供电,参考坛友woti的帖子,调整取样的分压电阻将发射机报警电压调整为3.5V左右,可以保证控的性能不受任何影响。
实测LDO压降,高频发射端的是0.15v,CPU端的不到0.1v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09&highlight=I6),

还有很多其他玩法,就不一一介绍了。

以上全部功能均建立在刷机后的功能。

网友A:
强大!给力!
什么时候I6,I10也能像D7那样和小鸡鸡对码呢?

网友:
有没有研究富斯9通 FS-TH9X的,如向i6那样能增加若干通道、升级系统等。

网友B:
不知道刷了之后,有没有什么BUG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刷了之后,有没有什么BUG呢?

暂时没发现任何bug,这个控应该本来就有10通的隐藏功能,因为用总线扩展后,IA6B接收可以扩展成10通接收。
正在研究把IA6B扩展成10通接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暂时没发现任何bug,这个控应该本来就有10通的隐藏功能,因为用总线扩展后,IA6B接收可以扩展成10通接收 ...

厉害,请问刷机前那些模型数据能导出来吗? 因为一刷后估计之前的模型数据是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请问刷机前那些模型数据能导出来吗? 因为一刷后估计之前的模型数据是没有了。

这个是国外高手玩的项目,我只是一个辛勤的搬运工

楼主:
定了两片Arduino pro mini的板子,准备玩8通道扩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定了两片Arduino pro mini的板子,准备玩8通道扩展

关注着。我只要CP2102,TX 与 RX 是交叉接吗?(接在遥控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着。我只要CP2102,TX 与 RX 是交叉接吗?(接在遥控器上面)

应该是的,CP2102应该可以直接用来刷固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的,CP2102应该可以直接用来刷固件

昨晚把它刷了,好方便,一个通道就能控制APM六种模式!可惜没有十通道的接收测试。发现在通道正反向和中位调节那里,还是只有六个通道可以调,期待固件更加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晚把它刷了,好方便,一个通道就能控制APM六种模式!可惜没有十通道的接收测试。发现 ...

是的,因为iA6 和IA6B只有6通道ppm输出,但i BUS是有全部通道输出的,如果朋友玩Arduino,网上有写好的程序,可以把i bus信号转成PPM,这样就可以玩最多14通道,可惜发射只有十个输入,正常的四通,四个开关,加两个VR。其实玩多轴,10个通道也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因为iA6 和IA6B只有6通道ppm输出,但i BUS是有全部通道输出的,如果朋友玩Arduino,网上有写好的程 ...

现在不知道IBUS都能支持哪些飞控,六通道的6B接收ibus也能输出十通道? 直接买一个十通道的接收也不算贵;Arduino有相关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知道IBUS都能支持哪些飞控,六通道的6B接收ibus也能输出十通道? 直接买一个十通道的接收也不算贵 ...

真不知道i Bus能支持什么飞控,至少APM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不知道i Bus能支持什么飞控,至少APM不行

对了,请问一下现在APM刷哪个版本固件好,相对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请问一下现在APM刷哪个版本固件好,相对稳定的。

多轴我也是新手,我都是自动更新的,PID都用的默认,减震对稳定性很重要,过几天搞定10通后,试试自动调参,看看调完以后会不会更稳定

楼主:
实测Arduino pro mini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成功扩展成9通道,更多通道暂时用不上,其实程序可以稍作修改,改成10通道。
输出PPM给APM飞控。
原作者巧妙地把5,6通道与8,9通道互换了,这样在接收机上直接可以用原来的5,6通道控制云台的俯仰和侧翻。同时在arduino的输出ppm里遥控器的8,9通道被设置成了5,6通道。其中5通道用来模式切换。
一些问题,
1、fs-i6的pojie固件只支持前六个通道设置失控保护,这样就没办法利用原来的6通道在失控的情况下切换到指定飞行模式了(比如返航,悬停,降落)。
2、pojie固件只支持前六个通道的endpoint的调整,第8通道(aruino作为5通道送给APM)输出用来做模式切换,频率范围与amp的频率范围重合不好,以前是把5通道两侧的endpoint都设置成70%。

以上这些东西在程序里应该都可以改,还没仔细读程序,大体看了一下,好像有失控保护及每通道输出的设定子程序。

楼主:
引用 楼主:
实测Arduino pro mini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成功扩展成9通道,更多通道暂时用不上,其实程序可以稍作修改, ...

附上程序下载地址
图片是借用的原著。接收端一通或二通连接飞控用来取电。 5,6通直接连云台,控制俯仰和翻滚。

网友C(2016-03-23):
引用 网友A:
强大!给力!
什么时候I6,I10也能像D7那样和小鸡鸡对码呢?

i6可以直接控制V911, 外挂HT8可以玩驰远所有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i6可以直接控制V911, 外挂HT8可以玩驰远所有飞机。。。

用的7105高频头?

网友:
HT8就是高频头。。。

网友(2016-05-11):
请问楼主 新增的RX电压检测功能里 Exp Lipo 和Int Lipo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晚把它刷了,好方便,一个通道就能控制APM六种模式!可惜没有十通道的接收测试。发现 ...

能教教怎么刷吗,不会搞,按网上的连好都不行

网友(2016-11-22):
请问楼主能不能把测试可行的刷机固件和程序发上来,让我们也试试。谢谢!

网友(2016-12-22):
楼主我按照你的方法刷机没有成功,显示Device is not connected。端口为com5没有问题,图片暂时上传不了,希望能帮忙回复一下。

网友(2017-06-05):
顶起来,这么好的帖子别沉了,用i6的都来

网友:
我的也是i6,学习了。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D:
刷十通成功了,27楼、注意虚拟COM口必须与刷机软件的COM口对应才行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刷十通成功了,27楼、注意虚拟COM口必须与刷机软件的COM口对应才行哦。

刷完,教练接口可以自定义通道吗,想玩头追ppm输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刷完,教练接口可以自定义通道吗,想玩头追ppm输入

好像不可以哦!还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实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像不可以哦!还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实验。

作者主页上还有一个两个月前更新的固件,那个我看设置中可以自定义ppm输入,但是刷了之后没办法对频,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作者主页上还有一个两个月前更新的固件,那个我看设置中可以自定义ppm输入,但是刷了之后没办法对频,你 ...

你好,我印象中这ppm好像是对i6b接收机“1”通道扩展通道数用的。有空我再看看原描述,你若有发现请共享一下。

网友F(2017-07-05):
引用 网友E:
作者主页上还有一个两个月前更新的固件,那个我看设置中可以自定义ppm输入,但是刷了之后没办法对频,你 ...

进工厂模式里可以对频。
这个版本比较有用的是加了计时器,可惜的是触发后不能停下来,或许可以暂停但我不知道怎么设。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工厂模式里可以对频。
这个版本比较有用的是加了计时器,可惜的是触发后不能停下来,或许可以暂停但我 ...

谢谢了,终于对频成功了,我就是看他通道设置里有ppm1ppm2ppm3不知道是干嘛的

网友G(2017-08-15):
引用 网友F:
进工厂模式里可以对频。
这个版本比较有用的是加了计时器,可惜的是触发后不能停下来,或许可以暂停但我 ...

计时器功能在哪进去,翻了几遍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计时器功能在哪进去,翻了几遍没找到

要刷今年的固件才有这功能,然后到menu-system-extra-timer里设置。

网友:
你怎么设置的失控保护啊   都是刷过10通的

网友(2017-11-02):
您好 楼主  我的 i6刷完十通道  无法跟接收机对频了 怎么都对不上 请问 有什么设置注意事项,工厂模式里 2.4频率是2400 这个是否不正确

网友H(2019-11-12):
可惜直升机模式下第6螺距通道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