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高模式和定点模式是否能启用简单模式?如图

楼主(2016-02-23):
定高和定点的时候也能操作飞机移动,那这时候如果不选简单模式,是不是就按照飞机机头的方向进行前后左右?如果勾选了简单模式,是不是再定高定点的时候操作也是无头模式的移动?就像我图中设置的这样?

如果切换了自动返航,是不是遥控器上的油门和方向操作就失效了,全靠飞控自动返航?

网友:
差不多是这样的。简单模式头朝向不变,超简单模式是无头的。

网友A:
定高和定点的时候也能操作飞机移动,那这时候如果不选简单模式,是不是就按照飞机机头的方向进行前后左右?是的如果勾选了简单模式,是不是再定高定点的时候操作也是无头模式的移动?就像我图中设置的这样?是的

如果切换了自动返航,是不是遥控器上的油门和方向操作就失效了,全靠飞控自动返航?不是

还需自己试验,

网友:
也正在研究PIX. . .

网友:
还没试呢

网友:
你在哪个模式下选择简单或超简单模式 那个模式下只要你波动摇杆就会依照简单或超简单的说明来运动。

网友:
简单模式就是无头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高和定点的时候也能操作飞机移动,那这时候如果不选简单模式,是不是就按照飞机机头的方向进行前后左右 ...

如果切换了自动返航,是不是遥控器上的油门和方向操作就失效了,全靠飞控自动返航?不是

你的意思是自动返航的时候也能操作上升下降前后左右?然后停止操作的时候,继续返航?

还是要操作必须切换模式?

网友B:
图所示的只要能勾选上的都可以附加简单模式的.
自动返航油门是没有用的,方向能不能用在参数LAND_REPOSITION的设置,0不允许1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所示的只要能勾选上的都可以附加简单模式的.
自动返航油门是没有用的,方向能不能用在参数LAND_REPOSITIO ...

假如我设置的是失控返航,当关闭遥控器后自动切换为返航模式,如果这时候再打开遥控器会自动切换到稳定模式吗?因为遥控开启的时候默认是在稳定模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如我设置的是失控返航,当关闭遥控器后自动切换为返航模式,如果这时候再打开遥控器会自动切换到稳定模 ...

模式是开关扳动才变的,哪种遥控器会无视开关位置而设出一个默认值来呢?
重新开遥控器后必须扳动一下模式开关才能脱离自动返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式是开关扳动才变的,哪种遥控器会无视开关位置而设出一个默认值来呢?
重新开遥控器后必须扳动一下模式 ...

我的意思是我本来在开关在自稳模式,现在遥控关了,飞控自动切换到返航模式。这时候再打开遥控,因为遥控的开关还是自稳模式,那么打开遥控后,飞控切换到自稳模式还是继续是返航模式?

网友A:
继续返航 必须切换模式,另外  是非空的失控返航  不是接收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返航 必须切换模式,另外  是非空的失控返航  不是接收机的

那重新开遥控后,遥控的模式是在稳定模式,难道不会把这个信号传给接收机,从而传给飞控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重新开遥控后,遥控的模式是在稳定模式,难道不会把这个信号传给接收机,从而传给飞控吗?

要是按照你设想的那样,当飞机飞出遥控范围,开始自动返航,然后刚进入遥控范围又变成你遥控设置的飞行模式,你说它会不会疯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按照你设想的那样,当飞机飞出遥控范围,开始自动返航,然后刚进入遥控范围又变成你遥控设置的飞行模 ...

那就是说当切换到自动返航的时候,我再打开遥控,想切换到稳定模式,必须先把开关打到返航模式,再打回来才可以是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当切换到自动返航的时候,我再打开遥控,想切换到稳定模式,必须先把开关打到返航模式,再打回来 ...

随便切换一下飞行模式就可以,不一定要切到返航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当切换到自动返航的时候,我再打开遥控,想切换到稳定模式,必须先把开关打到返航模式,再打回来 ...

失控返航后,只要不切换模式 重新开控依然返航,  随便切一下立即切到自稳会变成自稳模式,一次类推。  前提是你设置的是飞控的返航   如果是接收机返航 接到信号后就恢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失控返航后,只要不切换模式 重新开控依然返航,  随便切一下立即切到自稳会变成自稳模式,一次类推。   ...

前面刚看明白,怎么又多了个接收机返航啊,接收机返航是啥意思,怎么设?

如果前面说的不是关控,而是超出遥控范围,也会保持返航模式,除非手动拔动模式开关吧。这样的效果就是一旦超出控的范围,就算后面恢复了,控都会失效,可通过拔动模式开关来验证是不是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面刚看明白,怎么又多了个接收机返航啊,接收机返航是啥意思,怎么设?

如果前面说的不是关控,而是 ...

有些接收机带失控保护   自动激活相关模式,或者保持舵量还是怎么的的,  这个收到信号后立即  控的油门立即就反映到飞机上。我吃过一次亏,在外面试飞   感觉不错  就错误的先关闭了控  结果接收机出发失控飞机直冲云霄,赶紧开控,因为是控油门一直是拉下来了,飞机就往下栽,幸亏高度高 不然非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