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乐天电调技术人员求助,信号线焊盘掉了

楼主(2016-02-23):
好盈乐天40a,在焊接的时候扯了一下信号线、结果焊盘掉了。现在焊盘原位置是一个很小的洞,我用两根细线焊进去,试过是正常的,也打了ab胶水,但是总记得不放心。请问技术人员可以从哪里飞线?我用万用表打了半天也没有找到。
还有就是这个以前60元买的,现在淘宝上有40a但是写了一个亚太版,和原来的一样吗?
非常感谢。

网友:
焊盘掉了是最糟糕的,估计板子质量不是太好

网友A:
还是安全点吧。如果飞在空中出现问题那可不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安全点吧。如果飞在空中出现问题那可不好办了。

就是准备买一个换上,但是现在网上写的亚太版,我记得以前买的时候没有这个版本。怕版本不对。

网友B:
你万用表打一下 看看哪里是通的就行了  不一定要接原来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准备买一个换上,但是现在网上写的亚太版,我记得以前买的时候没有这个版本。怕版本不对。

我也不明白,再请教他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万用表打一下 看看哪里是通的就行了  不一定要接原来哪里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用万用表打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兄弟估计信号线应该是接哪里?芯片?

网友B:
你打一下芯片的脚  直接接芯片脚的  但是那个脚 你要自己打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打一下芯片的脚  直接接芯片脚的  但是那个脚 你要自己打一下

我也觉得应该是接单片机的脚上在,但是打了几遍也没找到。

网友:
仔细找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应该是接单片机的脚上在,但是打了几遍也没找到。

可能是串了一个电阻。估计在100欧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串了一个电阻。估计在100欧左右。

感谢,我再找找

网友D:
好盈维修貌似不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盈维修貌似不要钱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盈维修貌似不要钱

谁说不要钱?好盈不是慈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