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取出飞轮,...已解决,谢谢各位

楼主(2016-02-23):
解决方式如后图所示!

各位大大好
我的喷漆用Campbell Hausfeld AirCompressor空压机轴承坏了要更换,但是飞轮拆不下来,这飞轮前端正面是封闭的,无法用三爪轴承取出器,观察后端面中心连接马达轴处圆心有倒角,这用是螺纹固定吗?还是热紧迫,我用喷火枪加热飞轮,用冲击起子朝顺逆时针敲击飞轮,试图转动飞轮,飞轮不为所动呀! 请问各位有经验的大大,这种飞轮要如何拆卸?谢谢各位

------------------------------------------------------------------------------------------------------
解决方式

网友:
这就是考验智商的时候了

网友:
封闭的钻个洞不就是了

网友:
钻个洞是个可行的办法

网友A:
提示....螺紋千斤頂

自制一個特工!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有否非破坏性方法?
好奇当初飞轮是怎安装上去,我想要去买冷冻剂(使用在马达轴心)并加强喷火枪威力(对付飞轮).
若还是不行,就依照大大建议采用破坏性手段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螺紋千斤頂

自制一個特工!

谢谢回复,大大经验丰富,请问这特工如何做呀?螺纹千斤顶要怎使呀?愿闻其详!

毕竟这飞轮还要用,是无油2.1 HP电机主轴与活塞曲杆连接受力机构,然而坏掉的是轴承呀!

老美2.1HP电机很实在,马力足!现在新款飞轮都采螺丝沟槽紧固,易拆维修;而这老飞轮顽固的很呀!

网友:
飞轮在主轴的位置钻个洞,攻个丝,螺丝往里拧?
还是类似小汽车的螺纹千斤顶做一个?

网友B(2016-07-10):
看了看,想了想,怎么看也去不下来,你这做法和没把飞轮掰碎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没看清楚。飞轮与轴之间没有“键”?

网友C(2019-02-12):
引用 网友B:
看了看,想了想,怎么看也去不下来,你这做法和没把飞轮掰碎是怎么做到的

你说的也正是我看不明白的:飞轮一块钢板,把三爪和螺杆的力都作用在它上面,怎么会从其他件上脱离?奇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也正是我看不明白的:飞轮一块钢板,把三爪和螺杆的力都作用在它上面,怎么会从其他件上脱离?奇迹 ...

他钻了一个孔

网友C:
那个孔基本都是在飞轮上和轴没啥关系,再说螺杆那麽粗,也没顶进孔里能起啥作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孔基本都是在飞轮上和轴没啥关系,再说螺杆那麽粗,也没顶进孔里能起啥作用呢?

他又扩孔了。看帖不认真。

看这张图片

看这张图片

网友:
扩孔后螺杆会接触到轴就好办了。要再装需要配平衡补下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