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吧 大神给推荐一个碳机架 500以内 配置见详情

楼主(2016-02-23):
我入魔有俩月了 大概搞明白点皮毛 就手痒痒想换换机架
目前是 高仿*疆450的机架    F4006  950KV   好赢20A电调   3S 5400锂电  1047碳桨   飞控是APM    马上要上无刷2轴云台和山狗

请大神给推荐一下机架  就这我这个动力配置整  实在没钱换电机啥的了  我看中了俩 大神给说说~

备选1:这个机架挺好的  有上仰角 应该能抗风点 425的轴距比较理想  唯一就是不集成分线板 价格500以内能拿下了  看起来还行

备选2  猛禽这个  轴距小了点400 还有450轴距的 但是挺好看 感觉布局也行  没有上仰角   轴距是不是小了  不知道我这套动力放这上面续航怎么样  优点就是 直接往中心板上焊接就行了  方便点 这个比第一个能便宜几十块钱    还有一点 中心板放不下席梦思和APM 只能放上面   见下图

这个备选
DH410很轻啊 很轻  续航貌似很高的 唯一的问题也是  飞控没法藏起来 只能放上面

还有一个木制的  感觉也不错 价格便宜  重量轻  已经定了一个 在路上  回来试试强度怎么样  45块钱包邮

这个看上去很有科技感  魔友自己做的 我再咸鱼上看到的  重量稍微重了点 500克左右 有上仰角  看上去布局也还算合理~~~  不知道怎么样

希望大神门帮忙看看  我这套动力 装哪个续航好一点   考虑后期挂云台和狗的话  哪个能好点 或者有推荐的400~500轴距之间的 也行  万分感谢  万分感谢 万分感谢  重要的事说3遍

网友A:
dh410你不会后悔的,不光轻,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dh410你不会后悔的,不光轻,还小

就是发愁东西都装在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h410你不会后悔的,不光轻,还小

请问 猛禽的H4  450机架怎么样  跟H4比

网友B:
哪个结实轻便宜就用哪个!电机决定了你只能用400-450轴距!450以下折叠的意义也不大!反而折叠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用第一个,平时后备箱,想折就折,想飞就飞

网友:
挂云台的话找空间大的, apm线太多, 电压电流模块, 分线版, 接收,飞控,图传,数传乱七八糟一大堆, 我用550机架+5合一减振板+pixhawk都显得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 猛禽的H4  450机架怎么样  跟H4比

轻了续航长啊,就是你装机麻烦,空机太小是真的,h4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了续航长啊,就是你装机麻烦,空机太小是真的,h4重,

就是发愁APM线多 弄的乱七八糟的

网友C:
这个级别的升级 如果不升级动力系统的话 我建议照着精灵的规格去升级是最好的 理由如下
1. 350级别能够直接用精灵的背包 都不用折叠 只要换上自紧桨或者快拆桨即可
2. 精灵的22系列电机配4s 类似的配重应该达到22分钟续航 保守估计20分钟 已经是很爽飞的节奏了

所以 我建议如下
1. 换9寸桨 选360 或者 350级别的机架 尽量能用精灵背包 非折叠机架虽然看上去便捷性是差点 但是用上快拆桨 并不比折叠机架占太多空间 维护成本低 购买成本也低 每次预飞准备工作也小
2. 如果无论如何要选折叠机架,建议选择H410,我用过这个 这个机架的折叠简直是丧心病狂 带桨折那么小确实很无敌 折叠后能进小号的手提箱 比精灵级别还轻便
3. 千万不要选择伞折机架,这个级别玩伞折简直就是一点好处没有,伞折之后体积比360级别不折还大,再加上折叠件的体积重量限制,轻的质量不过关,重的续航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级别的升级 如果不升级动力系统的话 我建议照着精灵的规格去升级是最好的 理由如下
1. 350级别能够直 ...

感谢大神的回答 不过其实体积 便携性对我来说不是问题~~~扔车里 哪玩都能带上了~~~

网友D:
不换动力的话机架不能太轻,要买个强度好点的,4006也是三系列电机了,拉力没问题的,可以4s没问题,续航怎么搞这个动力都不会太长,这个动平衡不行,机架太单薄震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换动力的话机架不能太轻,要买个强度好点的,4006也是三系列电机了,拉力没问题的,可以4s没问题,续航怎 ...

了解了  我之前用山寨450机架  刚开始抖的厉害  自动调参以后就平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