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副翼的十字盘和无副翼的十字盘一样吗?

楼主(2016-02-23):
有副翼的十字盘和无副翼的十字盘一样吗?450改无副翼十字盘是否通用。

网友:
可以同用

网友:
一般的是可以的

网友A:
有副翼十字盘偏小,也就意味着混控比小了,如果坚持用有副翼十字盘要注意限位,否则十字盘倾斜过大会造成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