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好盈120A电调行程怎么设

楼主(2016-02-23):
买了一条船 配的好盈120A 下水跑起来刚刚起划就提不起速度了 是不是没设油门行程

网友A:
发射机开机,先把油门操纵杆推到最高点,然后电调通电,等2秒电调会滴---滴---两声鸣叫,表示最高油门行程已经设定,如果设定全行程油门就在电调滴---滴---两声鸣叫后迅速把操纵杆推回最低点,如果设定半行程油门就把操纵杆推到中间,随后电调会滴.......一声长鸣,表示油门行程已经设定完毕。

网友A:
当电机全速启动时电调的红绿2灯会同时发亮

网友B:
木有校准油门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