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寸的小飞手+肥鲨天线+200mw图传 画面总感觉 有麻点闪烁

楼主(2016-02-23):
如图 5寸的小飞手+肥鲨天线+200mw图传+600线摄像头

小飞手显示图像强度99   但是总感觉画面有麻点 轻微闪烁现象  换个华科尔的1080p的摄像头小四轴  也差不多

请问是什么原因?  (换过小飞手的天线,效果差不多,测试环境是傍晚,家里客厅内,开灯)

网友:
换个摄像头试试

楼主:
换了个1080p的华科尔小四轴  拔了家里的路由器电源  效果好了  可以算清晰  但是仔细盯着屏幕 还是有背景噪声一般的闪烁情况

因为附近也没有啥玩航模和图传的玩家  不知道正常的图传+监视器图像到底是咋样的

1.图传显示在监视器上,摄像头不动的情况下,图案清晰。盯着屏幕看,完全没有一丁点的背景闪烁现象。

2.图传显示在监视器上,摄像头不动的情况下,图案清晰。盯着屏幕仔细看,能发现背景“杂波”闪烁。

请教一下,到底1和2,哪一种才是显示正常的?

网友:
试把摄像头直连接小飞手 , 看有好点不 , 这个成像也太差了

网友A:
那是高感的噪点。 白天室外会好很多。

网友:
白天到室外试试,晚上拍的话暗的地方会有噪点的。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同意楼上,摄像环境差

楼主:
如果是白天的话:究竟是1还是2?

1.图传显示在监视器上,摄像头不动的情况下,图案清晰。盯着屏幕看,完全没有一丁点的背景闪烁现象。

2.图传显示在监视器上,摄像头不动的情况下,图案清晰。盯着屏幕仔细看,能发现背景“杂波”闪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高感的噪点。 白天室外会好很多。

说的对,燥点!拍摄环境光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