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X 怎么对上频?

楼主(2016-02-23):
刚买的小鸡鸡,到处找没看到说明。这个要怎么跟我的DSX7控对上呢?

网友A:
插电池,按住遥控左边的那个bind按钮,开遥控,等待对频,成功后遥控屏幕有显示 松开bind按钮,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电池,按住遥控左边的那个bind按钮,开遥控,等待对频,成功后遥控屏幕有显示 松开bind按钮,完成

感谢,真是手笨,好久没倒腾了。

网友:
如上,上电,按背面那个按钮开控,按钮长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