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的飞机求配置

楼主(2016-02-23):
(无正文)

网友:
翼展多大?1米建议用2216加10寸或者11寸,1300电池,40a电调,三个9g舵机

网友:
我的翼展80 2212 1000kv 10寸桨 2200毫安电池 银燕舵机 照样吊机

网友:
80-85翼展,2212 980-1000KV,20A好盈乐天电调,1047慢速桨配桨保及O圈,3S 1000-1300mah 20C+电池,银燕的12g数字金属舵机为佳。

楼主:
要做翼展80,手里有 2212 1400kv电机, 8寸桨1500毫安电池 银燕舵机可以吗?

网友(2016-04-01):
引用 楼主:
要做翼展80,手里有 2212 1400kv电机, 8寸桨1500毫安电池 银燕舵机可以吗?

你这是3D机,1400力量略小,一般是980kv

网友:
我就是kv1400 8060桨 1300电池 翼展86吊机妥妥的 你参考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