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G-3S云台 + 黑卡RX100 使用体会

楼主(2016-02-23):
15年8月入手华科尔的G-3S云台,搭载黑卡RX100M3,拍了不少照片和视频。

华科尔G-3S云台配备了HDMI-AV转换模块和连接线,可以从相机的HDMI端口取得视频信号,转换成普通AV信号,接普通图传发射,用起来比较方便。

如果要拍摄照片,需要自己另购快门控制线,为了美观,线材剥皮后从管臂穿到控制器。但需要注意,RX100M1没有快门控制,二代以后才可以。

黑卡相比于GoPro和精灵,画面基本没有变形,夜景也好多了(这两种拍摄设备不是一个量级的)。
黑卡的夜景照

拍摄的视频

视频拍摄注意点:
1、原装减震球8个偏硬,我去掉4个,只用了4个。
2、相机的视频防抖功能SteadyShot设置为增强,不要使用智能增强(缺省),否则在晴天拍出的视频有果冻。
3、视频记录格式50i比25p抗果冻性好,但使用以上设置,我还是用25p,基本没有果冻。

问题:
1、尽管华科尔声称此云台可用于 RX100M1到M4,但M3、M4的镜头改了,装云台后重心不居中,尽管能使用,但性能有影响,RX100M1不能遥控拍照,所以,RX100M2是最佳搭配。
2、方向不是很稳定,有轻微的摇头现象。返厂修了一次,有所改善,但仔细看还是有一点。
3、镜头不是指向正前方,有一点偏。

补充:
关于黑卡的遥控快门,是通过插USB的那个端口实现的,那个端口正式的名称叫 Sony Multi Terminal,不是普通的USB口子。但注意,黑卡一代没有遥控功能。
这个快门控制线,最便宜的DIY方法是买一个黑卡的快门线,在加一个模型航拍快门自己改装,只要50多元,缺点是没有预对焦功能。
简单一点的,直接买RX100用的模型航拍快门线,有对焦和拍摄两档,价格145元。
复杂一点,用索尼RM-VPR1遥控器改装,可以实现变焦、摄像、对焦、拍摄、开关机功能,器材费估计600元左右。
      成品海淘 http://vp-systems.eu/order_cr.html

暂时写这么多,以后想到再补充。
2016-4-12 补充:
1、帮朋友又买了一个云台,装RX100M2,重心还是不居中,头重。镜头也一样有点偏,指向右前方,看来这是通病了。
2、自己的云台重新调了一下重心:(1)把相机安装架两侧的四个螺丝拧下,把相机安装架装到最靠后位置,头重问题解决。(2)拧松横滚轴螺丝,可以调整相机的左右和上下位置,调整到相机能慢慢回到水平的位置,拧紧。 自己感觉比较满意了,问题应该是出厂时没有认真调校好。
3、以这么大的代价(云台+相机=6000),如果只是拍拍视频,还不如入手大疆的精灵系列。但如果以拍照为主,那是远远超过大疆精灵的。

网友:
miniZ15,就是性能差了点

网友:
谢楼主分享  希望以后作品多多

网友A:
楼主  快门线 淘宝有现成的 不需要改装,

网友:
飞场真好飞着那个狂野啊

网友:
感谢分享,以后有机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快门线 淘宝有现成的 不需要改装,

关于快门线,我说了三种途径,其中一种就是你说的,买现成的。
但要实现变焦和摄像功能的,淘宝好像还没有,只能自己改装。
我自己用的快门控制模块,是自己制作的,除了对焦、拍摄外,还能实现开关机、航模夜灯、低压报警、云台水平校准功能。

网友:
看了下视频,感觉 云台问题还是比较多的,还是早期无刷云台控制板的水平。如果愿意折腾的话 可以拆掉原装控制器 换最新的双传感器无刷控制器 调试,看看能不能获取更好效果

网友B:
这个云台天生摇头病,治不好,按楼上所说换脑是正道。还没空上天测试,但地面调试看这摇头病算治好了。

楼主:
原来这个云台天生有摇头病,怪不得我返厂也没用。不过也不想再大折腾了,我拍照为主,摄像为辅。
我现在在帮朋友装一个G-3S,再看看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这个云台天生有摇头病,怪不得我返厂也没用。不过也不想再大折腾了,我拍照为主,摄像为辅。
我现在在 ...

拍照的话这个问题影响不大。我想请教下您Sony Multi Terminal的端口定义,不知变焦通过哪个接口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照的话这个问题影响不大。我想请教下您Sony Multi Terminal的端口定义,不知变焦通过哪个接口来实现。
...

端口定义如下:

这张图可以看到端口上面的内部5个USB触点

对焦、拍摄、开关机可以通过短接相应引脚到地实现。
变焦和摄像没有相应的引脚。

对于SONY的摄像机系列,是通过8号脚用LANC协议进行控制的(LANC协议在网上有很多资料可查)
但对于照相机,8号脚没有输出LANC同步信号,试过往8号脚发送过LANC协议码,但照相机没有任何动作,网上也找不到更多资料,所以不知道是如何实现的。
在YOUTUBE上一段RX100遥控变焦的视频,仔细观察后,发现它是通过改造sony的RM-VPR1遥控器实现的,短接遥控器的按键,通过遥控器再控制照相机。
这个方式实现起来比较简单,但器材费较大,约600元。

网友:
很详细的资料,一直都找不到,收藏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教下这个RM-VPR1遥控器如何实现录像的呢,只看到10芯Sony Multi Terminal图和上面的M1-M15接口定义 ...

RM-VPR1遥控器上有变焦和录像按钮,用航拍快门线连接这个按钮两端就可以控制了。
线序你对比下10芯图和M1-M15接口定义就应该明白了。但如果你是用遥控器改装,控制的是遥控器的按钮,不需要了解Multi Terminal的端口定义。

网友D:
请问一下这个云台调参应该怎么调啊,,我的g-3s向左转的时候歪头,向右转抬头该如何处理?

网友:
想请教你一下这是怎么改的,我用g-3s总有歪头抬头摇头现象。qq:393948768

引用 网友B:
拍照的话这个问题影响不大。我想请教下您Sony Multi Terminal的端口定义,不知变焦通过哪个接口来实现。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这个云台调参应该怎么调啊,,我的g-3s向左转的时候歪头,向右转抬头该如何处理?

我没调过参数,建议到官网下一个中文的说明书。
云台转弯时会倾斜,我的体会是通电时尽量保持相机左右水平(相机没开机会抬头,也就是前后不水平,但感觉影响不大),能大幅度减小倾斜的程度。
我拿到的第二个云台左右水平就没调好,只好自己松开云台螺丝调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这个云台调参应该怎么调啊,,我的g-3s向左转的时候歪头,向右转抬头该如何处理?

我没调过参数,建议到官网下一个中文的说明书。
云台转弯时会倾斜,我的体会时通电是尽量保持相机左右水平(相机没开机会抬头,也就是前后不水平,但感觉影响不大),能大幅度减小倾斜的程度。
我拿到的第二个云台左右水平就没调好,只好自己松开云台螺丝调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RM-VPR1遥控器上有变焦和录像按钮,用航拍快门线连接这个按钮两端就可以控制了。线序你对比下10芯图和M1- ...

恩,已经大概明白原理了,就是RM-VP1遥控器+两组快门线,可以同步实现变焦(三个焊点)和拍照/录像(独立两组两个焊点,共地)功能,实际的线序可能像您说的,需要买来RM-VP1遥控器拆开看看,谢谢

网友E:
800出一个相同云台

网友D:
那当飞机前后倾角稍大时云台失控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当飞机前后倾角稍大时云台失控正常吗

不正常。
不过没遇到过。

网友:
用AT9遥控器怎样控制华科尔G-3S云台俯仰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云台天生摇头病,治不好,按楼上所说换脑是正道。还没空上天测试,但地面调试看这摇头病算治好了。

...

您好~请问下您换的是什么型号的云台控制板?效果如何?换完的控制板能左右旋转么?这个云台只能控制俯仰和滚转,水平只能用来自稳。。。本来想相机飞机分开控制结果还是要机身转来转去的。。。现在最烦的这个=-=

网友B:
STorM32 BGC 32位 3轴云台控制板,第三轴可控,加滑环可360旋转,未上天效果未知,但肯定比原版好。

网友F(2016-04-28):
用3代重心调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3代重心调不好吗?

看我的补充说明,可以调。但那个螺丝很紧,很怕拧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我的补充说明,可以调。但那个螺丝很紧,很怕拧断。

什么尺寸的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E:
800出一个相同云台

出云台?

网友:
引用 网友E:
800出一个相同云台

出了吗?

网友:
相机没的说,卡片机皇,这个云台评价都不高啊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我也顺便挣点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TorM32 BGC 32位 3轴云台控制板,第三轴可控,加滑环可360旋转,未上天效果未知,但肯定比原版好。

可以添加个联系方式吗?想按照您的方法改一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添加个联系方式吗?想按照您的方法改一改

请留QQ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留QQ

393948768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