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刷控使用PPM

楼主(2016-02-23):
华科尔刷SUV固件能使用PPM协议吗?

网友A:
能,但不稳定,接433会跳舵,不如原厂固件的ppm输出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但不稳定,接433会跳舵,不如原厂固件的ppm输出稳定

我玩穿越机的,不需要433,请问原厂固件能用ppm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

有什么方法可以使用ppm协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但不稳定,接433会跳舵,不如原厂固件的ppm输出稳定

我猜楼主指的是接收机输出PPM,以便一线连接飞控,简化布线,特别是F3飞控,使用PWM模式要接两排线相当麻烦,CC3D也必须使用PPM才能开启OneShot125。

另外教练口输出的PPM接模拟器,我的使用情况很稳定,不管玩模拟还是玩各种游戏都顺手,确定不是433的问题,或者连接问题?
刚好我手上借来了示波器,稳定性可以一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什么方法可以使用ppm协议吗?

有!但是和控关系不大,主要是接收机要支持,华X原装通用型接收机,全部不支持。

之前搜到一个贴,说的华X某款4轴专用接收机是使用PPM信号的,由于是专用的,失控保护功能有点奇葩,不太适用其它飞机。

除此之外就是使用非原厂接收机了,最近在HobbyKing上看到了传说中的橘子接收机(OrangeRX)有些型号支持PPM或SBUS输出,无线协议使用DSMX/DSM2,D10刷SUV可以与之对频,似乎是比较好的方案,但是某宝搜索结果太少,遥控距离也是有点担心。

终极大法:加高频头,使用其它厂商的接收机(没有经验,请自行摸索),或者外置如433Mhz增程设备,查了下一般有PPM、RSSI、SBUS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但是和控关系不大,主要是接收机要支持,华X原装通用型接收机,全部不支持。

之前搜到一个贴,说 ...

谢了,打算放弃了!
刚装得F3飞控 用PWM接收各种问题。我还是换回naze3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