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奇葩,插上舵机线接受信号就不好

楼主(2016-02-23):
天地飞X4接收,只要一插上
舵机
,接收机上的信号灯就时而红时而绿,信号不稳定,取下舵机插头就正常了

网友A:
舵机短路 。。。

网友B:
或者电调供电有问题!先换个舵机试试!在不正常就是电调供电!

网友C:
楼上说得在理,要不是舵机的问题,就是电调BEC输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