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六轴机架

楼主(2016-02-23):
我在网上看了很多模友对市场上一些六轴机架点评,要么太重,要么加工精度差,要么材质偏软,要么设计有缺陷。 不知那款机架综合性能相对较好?

网友:
感觉除了S900、T810,其他都是坑货。

网友A:
建议S900,T810不便于携带,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S900,T810不便于携带,占地方

S900好像光机架就要8000多,而且最好用Dji飞控否则安装会有些麻烦。 我不是专业搞航拍的,只是有空时候玩玩业余航拍与FPV,用的PIXHAWK飞控,想搞个价格不超过3500的六轴架子。

楼主:
飞越还有款 X6 也是六轴,不知跟 T810对比如何?

网友:
同问 也想知道性价比高的机架

网友A:
引用 楼主:
S900好像光机架就要8000多,而且最好用Dji飞控否则安装会有些麻烦。 我不是专业搞航拍的,只是有空时候玩 ...

你好,你也可以选用飞越的X6伞折型机架,反正我用过飞越的680 六轴机架,携带真是不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也可以选用飞越的X6伞折型机架,反正我用过飞越的680 六轴机架,携带真是不方便

为什么要选6轴啊,留空时间短,占地方,也就是能重载,还不如组个4轴,装个大点的电池留空时间也长,也相对来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选6轴啊,留空时间短,占地方,也就是能重载,还不如组个4轴,装个大点的电池留空时间也长,也相 ...

个人DIY的多轴可靠性相对较低,调试,使用过程中问题可能性很大。而六轴抗风性能远胜四轴,支持1轴甚至2轴失效的形况下返航,飞起来压力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