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到一个地方会卡一下而且会有响声

楼主(2016-02-23):
电机炸过,之后电机转到一个地方会卡一下而且会有响声,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轴承有异物

网友A:
轴弯了,轴承坏了,电机外壳变形了,都有可能。相对来说轴弯了换根轴,问题最小。

网友:
轴弯曲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上个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弯了,轴承坏了,电机外壳变形了,都有可能。相对来说轴弯了换根轴,问题最小。

朗宇x系列也会这么容易弯吗?

网友A:
恭喜的是,郎宇不仅会弯,而且轴后防拖卡簧,是个葫芦状的,没有工具想换轴根本打不开,上次我拿扳断了,生气拿电磨给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的是,郎宇不仅会弯,而且轴后防拖卡簧,是个葫芦状的,没有工具想换轴根本打不开,上次我拿扳断了,生 ...

对。。我就说怎么弄不开

网友:
去五金店花几块钱买把卡簧钳,记得要外卡,然后自己用锉刀锉吧。不想花力气就去淘 宝找“电子挡圈钳”,然后看超细的就是了,价格嘛就翻上几翻。

网友B:
我的朗宇A2212也是,炸过后抖动+异响,轴已经换了,用锤垫着两块木头敲出来的,轴实在太紧了……卡簧也是非常难搞,老的直接拉弯才弄下来,新的卡上去直接撑得有点变形了,将就用用,不知道那天会不会飞出去……搞不懂这是哪门子设计……

现在换了轴虽然不抖了,但还是“塔塔”响,转到固定位置就“塔”一下。慢慢用力摇动轴,还能感觉到微微晃动,其他几个电机都是严实的不会晃。
怀疑是轴承的问题,现在没有精力弄了,楼主有没有搞好呢?

网友:
我想说拿小螺丝刀磨磨尖一翘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朗宇A2212也是,炸过后抖动+异响,轴已经换了,用锤垫着两块木头敲出来的,轴实在太紧了……卡簧也是非 ...

没有搞好。。

网友C:
卡簧用剪刀就可以搞下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卡簧用剪刀就可以搞下来啊

搞下来简单,可是怎么把新的装上去呢?我好不容易装上去了,但估计是因为插入的过程中,受力过大,装到位时都很松了,感觉很容易掉下来。。。

网友:
你不会用剪刀弄紧啊

网友:
里面有沙子被吸到磁铁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