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预料到 E800配飞越680机架 浆居然 打架啦

楼主(2016-02-23):
         前几天刚刚入手飞越680机架和E800动力六轴套装,今晚装上一半发现桨居然会打架,求教各位680要换多长的机架臂啊

网友:
10寸桨,不然要850以上轴距了

网友:
量下轴距看看

网友:
两种选择,一个是换12寸浆,一个是换电机座

网友A:
买三对儿飞越的16mm塑料电机座,就OK了。

网友:
不用换机臂的,买6个飞越的悬浮电机座即可。
dji的1345桨要长,要是换碳杆的话大概要加到800左右,以前我也有套这配置,玩腻拆了

网友:
这是多么低级错误....................

网友B:
680上13寸桨没问题 , 这个e800套装配的是15寸吗? 不是1345 ?

网友:
我发过帖子,E800的桨比13存大不少……我是后来自己换的碳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买三对儿飞越的16mm塑料电机座,就OK了。

没用,我当是买的飞越690,就是这种座,还是打架

网友:
搞成X8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680上13寸桨没问题 , 这个e800套装配的是15寸吗? 不是1345 ?

E800的桨标称13寸,实际最大圈直径达到348mm,已经是更接近于14寸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用,我当是买的飞越690,就是这种座,还是打架

旷世奇坑飞越690,干嘛买那破玩意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旷世奇坑飞越690,干嘛买那破玩意儿。

和680只是差个电机座嘛,便宜了不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和680只是差个电机座嘛,便宜了不少

真不是那么回事儿哦。一个是瘦弱但还算坚挺,一个是肥胖软脚虾。

网友:
如果店家支持退货换E600动力套或者换T810机架最省事!
换电机座也行,桨距太小,有轻微干扰!

网友D:
貌似你机架装的都是错的。。。还是建议你补充基础知识。。。

网友:
我总觉得楼主的机臂位置装的不大对
六轴的机甲,这两轴的角度好小。

网友:
貌似折叠扣都装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不是那么回事儿哦。一个是瘦弱但还算坚挺,一个是肥胖软脚虾。

碳管不都是一样的么,反正最后还是我自己换了。只是折叠机臂的螺丝很容易松

网友E:
上下交错装电机

网友:
楼主! 直接换机架吧! 退了680 换成650的机架 4轴! e800的4轴 力量已经不小了! 干嘛折腾机臂的问题了!

网友:
电机多的两个! 可以备用! 650 15寸的桨都能放! 价格还便宜!

网友F:
机架装错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机架装错了吧
不好意思,看成650了

网友G:
从楼主的工具和装机的地方可以看出,楼主是纯新手,不建议马止飞行,还是混一段时间论坛先
两千块的动力套装,上天了就生死难料了

网友H:
楼主你这个电机座不行

网友I:
楼主改成Y6的吧,这样上17寸的桨都没问题。

网友I:
这个680的机架我都改成四轴的了上17寸的桨。6S8000的半个小时没问题。

网友J:
楼主你明显装错了,六轴机臂的夹角是60度,你不对,并且你这是碳板的680,装不了e800,要加飞越的电机座(塑料的减震的都可以),这样才能装e800,我现在也是用680装e800六轴。

网友K:
LZ 好好看看说明书 机架装的应该是不对的

网友L:
有点恼火。。。。。

网友M:
我怎么看着象是个8轴的架子

网友N:
机臂位置装错了

网友O:
你还好,我全部打胶安装完成后才发现这个问题。后来重新购买了碳管(加长了),就解决问题了。
这个的特点就是非常轻!

网友O:
E800非常不错,省电,风声非常好听,现在我飞的非常满意!

网友P:
我装的 也是 不过 我给机座 只咬半个牙 险险的 也能用

网友Q:
收E800动力

网友R:
打得好严重,不知道楼主飞机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装的 也是   不过 我给机座  只咬半个牙  险险的  也能用

改造为810中,机臂在快递的路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打得好严重,不知道楼主飞机怎么样了?

只是试装机,没动就发现了,改造810中,等快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你机架装的都是错的。。。还是建议你补充基础知识。。。

六轴没错,只是另外俩轴没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轴没错,只是另外俩轴没装

不好意思,看成四轴了。。。

网友:
我就这么用这吧   要是想换 回头直接换成乐逸850算了

网友:
把间隔的四个电机翻180度,朝下安,这样使相邻的两个桨不在同一水平面上,解决

网友:
DJI的E800配的浆确实不是标准的13寸

网友S(2016-06-28):
你好,在吗?
你的680改装的810套件的碳杆多长啊
我也遇见跟你 一样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你好,在吗?
你的680改装的810套件的碳杆多长啊
我也遇见跟你 一样的问题了

某宝搜索   680改装的810套件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某宝搜索   680改装的810套件  就可以了

飞越Tarot 680 升级810轴距加长机臂 1555碳桨DJI E800 T810机架-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s23tnuc46c3c       我在这家店买的

网友S:
引用 楼主:
飞越Tarot 680 升级810轴距加长机臂 1555碳桨DJI E800 T810机架-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 ...

哦。第一个飞越650也是从他家买的。不过感觉飞越的东西一般哦!我自己买的碳管切割的,不知道准确不,我的碳管的长度是2条40cm的,4条39cm的,不知道你的是不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S:
哦。第一个飞越650也是从他家买的。不过感觉飞越的东西一般哦!我自己买的碳管切割的,不知道准确不,我 ...

很对。我也这么改的碳管500mm六条才120元

网友:
e800的1345桨按13寸的思路较吃药~都快14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680上13寸桨没问题 , 这个e800套装配的是15寸吗? 不是1345 ?

E800配的就是1345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