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误把6S电池接到3S供电的四轴上了,结果大家怎么看?

楼主(2016-02-24):
      有三组6S10000mah的电池充满电一个周了,因为天气原因一直没飞,今天打算把电放了。      嫌充电器放电效率不高,想在室内飞飞四轴,顺便放放电。不知哪根筋出差了,顺手拿了一个轻量化小四轴接上了6S电,还把BB响调到3.8伏报警。期间听到电调上电的声音不对,才清醒过来,原来这是个3S供电的机器!
      前后大概愣了10秒钟,才快速把电池接头断开。心想,除了飞控,其他的要壮烈牺牲了
      这可是个满载的四轴啊,上面该有的挂载基本不缺,单单缺了BEC降压模块(因为一直是用3S动力电的),其中轻量化云台是3S供电的,鹰眼5S相机一直用3S供电(其实说明书上说是5V供电),电机电调是精灵1拆机下来的,应当都是只支持3S电的。图传该没事吧,是2-6S供电的。
      赶紧找出3S电接上,滴零当,电调愉快地叫起来,飞控、OSD、GPS的灯也都亮了,机器顺利地通过了自检。云台呢,扭捏了半天,也自检过关。相机呢,也亮了,没啥事;图传影像也传了出来。这么说,是没事了,哈哈。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的运气这么好呢?大家怎么看?

网友:
人品爆发了

网友A:
烧鸡是有一个过程的,从加热到烤熟,从没味儿到焦糊,估计再过几秒LZ就能闻到让人感动的气息了。
话说相机一直接12V没烧这个倒是挺奇怪。

网友B:
电调的驱动管是有功率限制的,即使电压高不拉到高输出功率不一定会烧掉
因为选用的驱动管有可能是高电压的,可能是15V也可能是50V,这要取决于厂家用的是什么型号了
云台控制板的电路上可能会有稳压模块,如果是7805之类的可以承受35V电压,图传标称6S肯定没问题
其实最容易烧的反而是电机,超过额定电压一倍的话稍微推上点油门有可能就会冒烟了

网友:
点子好吧。。。哈哈

网友:
RP爆发,下次出去飞的时候一定要万分小心!!!

网友C:
6s误接12s烧掉wkm的 飘过

网友D:
美味的烧鸡  没事 多试几次看看会不会烧

网友E:
你电池充满放一个星期啊,那电池也快要怀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电池充满放一个星期啊,那电池也快要怀孕了

    天气冷,没事,别那么教条,室温下不超过10天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美味的烧鸡  没事 多试几次看看会不会烧

  哈哈,不试了,今天拉出小四轴溜了几圈,没发现什么后遗症

楼主:
引用 网友C:
6s误接12s烧掉wkm的 飘过

    12S电池我反倒警惕性比较高,因为飞控电源模块大多是2-6S的。不过,我觉得,你不该烧掉飞控啊,应当先烧掉电源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的驱动管是有功率限制的,即使电压高不拉到高输出功率不一定会烧掉
因为选用的驱动管有可能是高电压的 ...

这个情况倒不会发生,因为上6S电,是解不了锁的,电机不会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鸡是有一个过程的,从加热到烤熟,从没味儿到焦糊,估计再过几秒LZ就能闻到让人感动的气息了。{:1_34 ...

  经过我多次验证,鹰眼相机是支持2-6S的,说明书应当是错误的

网友:
下回注意,不可能回回运气好!我有一次装f450的GPS沒注意方向装错了,试飞乱跑,想不通调试啥都好着呢,不经意把飞机看了一眼,他奶奶的,GPS装反了!

网友:
曾经把1S 插到6V供电的 正在通电的 7008里面。。。享受了2秒烤鸡味

网友F:
鹰眼6S外接电源本来就是支持6S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我多次验证,鹰眼相机是支持2-6S的,说明书应当是错误的

这还真是不错,专为航模用而留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则上电机电调都必须按照标称电压额度供电,但是实践中我也发现有很多电调标称电压是保守的,如有的 ...

太谢谢了,实践出真知啊

网友:
没解锁,推油门,短时间没事,上次我就烧了电调,通电没事,结果解锁加油完了,电调起火了

网友:
人品真好。我就悲催了,不知是道眼花还是那个筋搭错了把4s电直接接到狗4上。我瞬间凌乱了10000个草泥马从眼前跑过。

网友G:
哈哈,我马大哈,接收机上电,插反过电源,烧了二个接收机,心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鹰眼6S外接电源本来就是支持6S的

说明书上写的是5V1A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我马大哈,接收机上电,插反过电源,烧了二个接收机,心痛啊

比起烧悟空哪个,你还是幸福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上写的是5V1A

仔细看下说明书最后页外接图传和电源的说明。

楼主:
引用 楼主:
经过我多次验证,鹰眼相机是支持2-6S的,说明书应当是错误的

  这个是错了的,鹰眼的原装视频输出和电源输入模块是支持2-6S,但不是说相机是支持2-6S的,怕误导大家,特此说明。特别是鹰眼相机和狗3的接口是通用的,大家千万别用狗3接口输入3S以上的电压,因为鹰眼的输入模块是加了降压模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仔细看下说明书最后页外接图传和电源的说明。

你也别误导大家

网友:
电调应该是最先挂的

网友:
人品大爆发

网友:
你简直就是奇迹的化身················

网友(2016-05-25):
这运气没谁了

网友:
设备可以耐压6S  但是飞行是3S  有稳压模块的

网友:
高压锂电比普通锂电贵大概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