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主板新旧款怎么区别?

楼主(2016-02-24):
如题,各位知道的劳烦告知一下,先谢了

网友A:
应该是看是否能调螺距~有些板子主控上写KN,有些写科纳,估计这个也是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看是否能调螺距~有些板子主控上写KN,有些写科纳,估计这个也是区别~

120电调单片机上写科纳呵呵,这个真得仔细看

网友B:
板子印字KN开头的是新款,螺距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印字KN开头的是新款,螺距可调。。。

多谢

楼主:
谁有啊,新主板,我想收一个

网友C:
换了就一直自己旋转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了就一直自己旋转怎么解决

尾电机线接反了?还有看大桨要顺时针转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尾电机线接反了?还有看大桨要顺时针转哦

都是顺时针转的。向右转后尾电机就停不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顺时针转的。向右转后尾电机就停不下来了

你是说起飞后向右转停不住还是自旋无法起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起飞后向右转停不住还是自旋无法起飞?

自旋起飞不了。主板原来没坏,我换了另一个,就自转了。再换回去也还是一样

楼主:
尾电机反接试试,方向转错了,正常尾电机是向右吹风的

网友:
应该是尾电机接反了.碰到很多这样的.或者尾桨孔裂开了,打滑.再就是尾电机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尾电机反接试试,方向转错了,正常尾电机是向右吹风的

确实是接错了。换过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接错了。换过来就好了

说过了,尾电机正确要向右吹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过了,尾电机正确要向右吹风

已经对上频。电调还一直滴。电机不转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对上频。电调还一直滴。电机不转是怎么回事

电调接收不到主板的信号,看信号线是否正常,我的一块主板最后就是无刷信号没有了,估计是单片机坏了,这主板总是莫名其妙的坏,垃圾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调接收不到主板的信号,看信号线是否正常,我的一块主板最后就是无刷信号没有了,估计是单片机坏了,这 ...

我的是插口线断了。下午找不到直接用尾电机插口接一条焊主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插口线断了。下午找不到直接用尾电机插口接一条焊主板上

尾电机是漆包线吧,修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电机是漆包线吧,修复了?

修复了。可以用

网友D(2016-04-10):
红色的是旧版,绿色的是新版。

网友:
楼主辛苦了~~路过拿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