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远HCP80主板求助~

楼主(2016-02-24):
发现主板上这个元件(黑色圆圈里)不见了,飞机对频缓慢,成功率低,对频后飞行时三轴陀螺仪失灵~
我估计是一个电容,麻烦手头有这台机子,又有万能表的朋友,帮忙测测这是个什么元件,数值多少~谢谢了~急,等!

网友:
你说的没错!它是个电容,太小了在板量不出来。估计是个102的,你也可以上网搜nrf24le1芯片的资料,就有应用电路的。

网友:
这种电容在路很难测量。。要拆下来或者起码要让一边脱焊才能测量呢。
其实能确定是电容,可以找几个替换试试。毕竟电容对于这种小主板,耐压都够了,就是容量问题,不管你拆下来的对于原先的是大了还是小了,都不至于有很意外的结果发生。。。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找客服问下工程

网友:
返修不是更简单?

楼主:
谢谢各位!我去找工程师问了,他告诉我是电容,22nF。
随便找了个瓷片电容223焊上去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折腾了几下连焊盘都被我焊飞了~
就此作罢~鸡鸡进入仓库吃灰~
有朋友说怎么不返厂,因为我焊过电源线,估计不符合返厂返厂条件,而且返厂各种费用加起来也不低,所以能修还是自己修~

网友A:
那你是再买新 还是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是再买新 还是出了

最后查阅电路图,射频模块确实被我修好了,可以对频飞,但是三轴陀螺仪在加大油门后就失灵,不知道什么原因~飞机现在吃灰中,应该不出,因为手中至少有300件配件~等再买个主板吧~

楼主:
而且,工程师跟我说是223的电容,但是我查了nrf24le1芯片的资料,却是222~我也没管那么多,直接在一张废主板上把这整个部分卸下来焊上去,果真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而且,工程师跟我说是223的电容,但是我查了nrf24le1芯片的资料,却是222~我也没管那么多,直接在一张废主 ...

楼主   有80的配置文件吗??我的对了频 飞机副翼的一个舵机就自动升到最高处并且不动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用D10控
我的仔细看了一下   这个电容也是丢了   可是现在对频还可以
请问这个丢了    有什么症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有80的配置文件吗??我的对了频 飞机副翼的一个舵机就自动升到最高处并且不动了   不知道是什么 ...

不好意思啊,我其实飞的是伟力933,不是hcp80,933的遥控器是不可编程的,所以不知道配置文件~你问问别人哈~
这个电容应该跟射频电路的震荡有关,上次丢了之后一开始是锁不住尾我才发现的,后来又接二连三出现问题,检查后才知道丢了个电容~
先是锁不住尾,再是对不上频,再是对上频后舵机反应慢半拍,修好后对上频了,陀螺仪三个轴推油门后都出现障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啊,我其实飞的是伟力933,不是hcp80,933的遥控器是不可编程的,所以不知道配置文件~你问问别人 ...

哦,好,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后查阅电路图,射频模块确实被我修好了,可以对频飞,但是三轴陀螺仪在加大油门后就失灵,不知道什么原 ...

楼主    我的飞机也是这里丢了    现在也是加大油门   斜盘就倾斜
跟这里这个电容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我的飞机也是这里丢了    现在也是加大油门   斜盘就倾斜
跟这里这个电容有关系吗??

应该是有关系的!最好别自己修,寄回去换张全新的才15块钱~像我一样自己搞搞不好整张板子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