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以前2212电机都不能上4s, 现在2206可以上4s电池?

楼主(2016-02-24):
以前2212电机都不能上4s, 现在用在穿梭机的2206可以上4s电池
或者是低转速的2212不能上4s, 高转速还是可以的。
但我的印象是 2212 2300KV, 用2s也飞得很好,而2212 1100KV, 用2s 明显乏力, 又何必上4s电池呢?

或者说用料好的2206 质量远胜 xxd 2212 所以能上4s电池

网友:
用2206的小穿越机要暴力,2212用在大机上面不适合穿越没必要上4S。

网友:
2212只是定子尺寸,多少KV应该和绕线方式也有关

网友A:
只要乐意,绕个220V的2212也没问题,没人用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乐意,绕个220V的2212也没问题,没人用罢了

懂电机的人说话了在磁极12/13左右,也能增加电压吗?
按照12v的饶法,肯定会烧电机,想来 12V 比如是20股一簇,用11v, 现在只用1股一簇,就可以用220 v点了,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懂电机的人说话了在磁极12/13左右,也能增加电压吗?
按照12v的饶法,肯定会烧电机,想来 12V 比如是20 ...

不懂你说的12/13磁极是什么..
改高压的话就是用更细的线,绕更多的匝数,具体参数可以根据原线圈算。反过来,论坛里也有人拿高压伺服电机改成低压的,就是用粗线绕少的匝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你说的12/13磁极是什么..
改高压的话就是用更细的线,绕更多的匝数,具体参数可以根据原线圈算。反 ...

应该说 12N14P, 12极(线圈的定子)14片磁钢的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说 12N14P, 12极(线圈的定子)14片磁钢的电机

某种意义上说磁极/槽数越多越容易加电压。虽然3N2P也可能做到很高的电压,但这里有个转子强度的问题。同样的匝数,电压越高转速就越快,转子有个极限转速,超过这个速度结构就没法承受巨大的向心力,跟尺寸、形状、材料等有关。同时要降转速可以增加匝数,但是匝数也不是无限制增加的,槽空间有限,而线圈也不能太细,细了容易断,散热也不好。因为NP数越多转速越低,12N14P就有先天优势了,那如果是多轴用的24N22P这种,更好做了。

至于说以前没有4S电机,现在有了,没注意...我猜跟效率有关,这种应该是多轴用的,一般固定翼也就3S够了吧。
以上的推论可能会不严谨,欢迎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种意义上说磁极/槽数越多越容易加电压。虽然3N2P也可能做到很高的电压,但这里有个转子强度的问题。同 ...

3s无刷电调,加到电机的电压都是12V, 调速的原理,是控制交流的频率吧?在检测到电机的相位,而后通过电流 变化磁场推它一把,直到 12V和带负载允许的最大转速。
而减速过程(刹车),相当给他一个反向的力,让它尽快停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3s无刷电调,加到电机的电压都是12V, 调速的原理,是控制交流的频率吧?在检测到电机的相位,而后通过电 ...

调速是改变了脉宽。低速的时候5%的占空比,高速可能到90%去了。脉宽越大,电流在单位时间里做功就越多。频率基本不影响速度,1K和100K驱动速度是差不多的,但是会影响电机转动的平稳性和噪音等等,尤其是低速(低脉宽)时的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速是改变了脉宽。低速的时候5%的占空比,高速可能到90%去了。脉宽越大,电流在单位时间里做功就越多。 ...

直流有刷是控制脉宽(因为加电压的时机由碳刷决定); 无刷电机用的交流,交流一定跟频率有关系。设想电机很慢,电调加电压电流的频率也慢, 电机快了电调加电压电流的频率当然也快。
我两年前用示波器看过,无刷电调的输出电压很像正弦波 (但就是忘了比较低速和高速的频率了)(难道你是说,在交流的微分中,再分占空比)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流有刷是控制脉宽(因为加电压的时机由碳刷决定); 无刷电机用的交流,交流一定跟频率有关系。设想电 ...

我懂了,你指的是换相的问题。换相时机只取决于转子位置,也就是说只有转子转到某个角度的时候才会换相。所以只能说转速越快换相频率越快,而不是换相频率越快转速就越快。说到底无刷电机就是用电子元件代替了电刷的功能,控制转速必然要靠脉宽调节,如果上电就是最大占空比,电机会蹭一下转到最高速,和有刷电机直接接电池的效果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懂了,你指的是换相的问题。换相时机只取决于转子位置,也就是说只有转子转到某个角度的时候才会换相。 ...

嗯,有重新打示波器,看分析对否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1188066&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