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的玩家评价下RCGF 10CC和15cc的发动机

楼主(2016-02-24):
用过的玩家评价下RCGF 10CC和15cc的发动机,很多大师都说小排量的不稳定,也有人说这款很好,目前本人纠结,是否敢买,50级3D板机用的。希望提提建议。

网友A:
我用的是RCGF 的15CC汽油机,个人感觉非常好用,用在50级的F3A上,动力相当充足,从未在空中熄火,但是要在机尾配一点重,另外振动有点大,我加强了机体病做了一点减振措施;10CC的汽油机没用过,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RCGF 的15CC汽油机,个人感觉非常好用,用在50级的F3A上,动力相当充足,从未在空中熄火,但是要在 ...

15cc油门形成怎么样呢,我有个朋友说10cc的根本没有油门形成,油门动一点点,转速基本都快到最高了。还有一点小事问下,能量下发动机安装在支架下带支架的宽度是多少呢,我自己做个练习机,1.6米的,不知道前面能安装下15cc的不能,但是10cc能安装下,但是都说那发动机不好,就想问下15cc不知道能不能、。 这是10cc发动机安装,感觉很拥挤也是,不知道15cc能安装上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15cc油门形成怎么样呢,我有个朋友说10cc的根本没有油门形成,油门动一点点,转速基本都快到最高了。还有 ...

15CC汽油机的油门行程范围很宽,油门设置上不用担心可以设置一下油门曲线,改善一下发动机线性;我前几天就在这里发了个视频,叫“新年首飞”,里面的F3A用的就是15CC的汽油机,要是量一下发动机架的距离,得等我几天,我现在在外面出差,回去帮你量

网友:
我发的那个帖子叫“2016年元旦首飞”,兄弟你可以先进去看一下

网友B:
挺好的,稍微磨合就可以装机了,建议买新款化油器的那款,我几个发动机都是他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挺好的,稍微磨合就可以装机了,建议买新款化油器的那款,我几个发动机都是他家的

你好,RCGF 20CC 后排请问有没有用过,想请教一下油针的调试。因为我的地面调得多好,上天都会死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RCGF 20CC 后排请问有没有用过,想请教一下油针的调试。因为我的地面调得多好,上天都会死火。

...

没有哎 ,油针就常规的去调啊,我最开始买他家的有次就是怎么都挑不出来,根本就不发动,后来寄回去厂家免费换了个化油器就好了。实在调不好就让厂家师傅帮你调下再寄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哎 ,油针就常规的去调啊,我最开始买他家的有次就是怎么都挑不出来,根本就不发动,后来寄回去厂家 ...

厂家地址说下

网友B:
不记得了,找淘宝官方店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记得了,找淘宝官方店问下

这个发动机售后真他好,第一次遇到这的,免费升级,免费还换新东西,值得信赖的牌子,以后都是这牌子了,便宜还服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