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手初装 天翼SLICK V2

楼主(2016-02-24):
入手直机已有三年时间,无奈忙于工作等原因还在航线阶段,一直没有时间练习,进步太慢了,好不容易挤出时间去偷飞几电,还是悬停+悬停,一不小心还要炸了,尽管如此,对航模还是乐此不倦,航模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小部分了,最近迷上3D固定,决定入手天翼SLICK  V2折腾一番。之前飞过塞斯纳,8MMEPP机还算有些基础吧。简单的发些装机图,还望大神能指点错误,多多指教。
利用手里的现有资源,配置如下:
朗宇2820  980KV         好赢60A         副翼9G金属舵机        升降转向各一颗17G杂牌舵机
4S  2600   2200  电池             13*6.5APC浆

上图    :
开箱···内部空间一点都 、不浪费

机身小附件,做工还算满意

粗壮的机头,只是用502固定了,不知道强度咋样,有些担心

装合页,直接用泡沫胶固定的,等待晾干

舵机粘上后再用环氧胶加固了下,应该没啥问题了。

毫无头绪的乱装,拿什么装什么,这个习惯不好。。。。等待晾干,涂装很漂亮,机身很多细节地方需要打磨
整体来说还算满意,这是第一架真正意义上的3D机,希望首飞不要炸。没玩过这种机子求大神指教还需要注什么细节?玩过塞斯纳,只知道对频,调整舵面就可以飞,这种机子是否需要设置什么吗?
比如副翼角度等等,都是黑的,求指教。后续在上图。

先就这样吧,电子设备改天在上。折腾一天,累死了。

网友:
那个玻纤的舵角雕得也太糙了,都是毛边

楼主:
玩过这种机子求大神指教还需要注什么细节?玩过塞斯纳,只知道对频,调整舵面就可以飞,这种机子是否需要设置什么吗?
比如副翼角度等等,都是黑的,求指教。后续在上图。

网友:
漂亮,祝愿爽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玩过这种机子求大神指教还需要注什么细节?玩过塞斯纳,只知道对频,调整舵面就可以飞,这种机子是否需要设 ...

电机KV太高用12✘6的桨吧 我用的是2820kv800电机13✘6.5的桨4S2200电池银燕09ma舵机妥妥的 舵量都是百分百 多面角度45 一般老手都建议新手设置大小舵的因为3D过于灵活 但是我的没有设置大小舵直接飞 也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首飞舵量不要调的太大。

网友B:
你这不是V2呀,是V3啊。。。貌似比V2改进了很多地方。。

网友C:
控里设置 升降、副翼、方向的曲线大点就行了,3D机舵面大,动作反应灵敏,新手不设置的曲线的话秒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是V2呀,是V3啊。。。貌似比V2改进了很多地方。。

就是V3,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KV太高用12✘6的桨吧 我用的是2820kv800电机13✘6.5的桨4S2200电池银燕09ma舵机妥妥的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里设置 升降、副翼、方向的曲线大点就行了,3D机舵面大,动作反应灵敏,新手不设置的曲线的话秒炸

求具体

网友:
轻木部分一炸就完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30E吧?

网友:
我的经验是舵量调正负30度左右,飞习惯了再加大

网友:
机头部分咋不用环氧呢 用502不稳妥的

网友:
你玩过直机的难道不会设置舵机行程曲线?就是EXP值啊

网友:
楼主能不能发一下机翼与机身连接的图片看下

网友D:
2点建议:
电机2820 KV980的,4S上1365桨明显过载了,换KV800的或者2826,KV720左右的
4S电池最好不要超过2200,否则太重了,用1800的就很好了

祝爽飞!

网友:
曾飞过两架  2820 920kv   13*6.5   铂金60a   4s2200  还算爽

网友:
这个可比晒死啦灵活多了。各舵面先都正负15度飞飞航线吧,适应了再逐步加大到30度练吊机,成高手后可加到45度以上。
这个不耐炸的,学3D用EPP或D板的F3P开始比较好。

网友:
愤怒的小鸟机头罩好评,这是哪一款呀

楼主:
RE: 新手初装 天翼SLICK V2

引用 网友D:
2点建议:
电机2820 KV980的,4S上1365桨明显过载了,换KV800的或者2826,KV720左右的
4S电池最好不要超 ...

楼主:
引用 网友D:
2点建议:
电机2820 KV980的,4S上1365桨明显过载了,换KV800的或者2826,KV720左右的
4S电池最好不要超 ...

请问老师,我已经买了2820 920KV ,浆能用12*6的吊机不?,也有人推荐直接上13的浆,也有人说13的会烧了电机。跪求老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