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这张图,关于它的总距和周期距控制!

楼主(2016-02-24):
如下图

总距和周期距控制都是电控的吗?

网友:
你说的是螺距吗?那个是机械控制的

网友:
有拉杆,有十字盘,还有类似液压杆控制?

必须机械控制啊

网友A:
山寨的yamaha直线舵机

网友B:
下层是 电动推杆直线电机,上层桨的控制变距机构在变速箱下,主轴是空心的,中间有连杆。所以上层看不到下层的那些机构,有外国详细公开的设计图纸可参考

看完你就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层是 电动推杆直线电机,上层桨的控制变距机构在变速箱下,主轴是空心的,中间有连杆。所以上层看不到下 ...

求图纸链接
或者给个关键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寨的yamaha直线舵机

也叫电动缸是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图纸链接
或者给个关键词

飞行论坛里 直升机DIY去找

网友:
是个巨大的直线舵机

网友(2016-05-23):
没看懂?            是共轴双桨,但没有连接上旋翼的连杆。             单旋翼,T都上出的轴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