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25其中一个马达不转了

楼主(2016-02-24):
试飞的时候,手指无意触碰了一点点,就一点点,手都没感觉,说明碰得很少,而且碰完马达继续正常转,而之后锁定不转再开锁的时候,这个马达就抖了两下,废力得转了两圈就停了,用APP的飞前检查测试马达低速转也一样,就是这个马达不转,其他正常。我看了MR25有主板对马达受到堵转情况的保护机制,所以肯定跟我的手指五官,我的手指都没有让马达停哪怕一点点时间,敢问各位大侠,我的MR25P是怎么了?装好机以后试飞,往后跑偏非常严重,完全没法飞,这又怎么搞?

楼主:
还有,APP里陀螺仪矫正开始后,一直是菊花转动的状态,根本没有停止并完成矫正的意思。

网友:
这是通病吧 坛子里有好多帖子了··

网友:
兄弟 方便的話上段視頻好把脈 , 應該不難解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APP里陀螺仪矫正开始后,一直是菊花转动的状态,根本没有停止并完成矫正的意思。

有視頻嗎 ? 看視頻好明白你的情況 應該是超操作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視頻嗎 ? 看視頻好明白你的情況 應該是超操作問題

已经急不可耐得寄回给商家的,顺便把跑偏的问题一并解决了吧。

网友:
方向偏和陀螺仪减震贴有关系,商家帮我换了个厚的就好了,但是现在飞起来动作大,飞机会发抖,烧电机的问题我也发生了,主板防堵转感觉没用,目前来看亚拓烧电机是个很大的问题。都不敢飞了,电池不敢用4s,桨不敢换大的,太精贵了

网友:
个人感觉这个陀螺校准的功能不是一劳永日的,每次出勤飞行前我都会水平放置飞机观察OSD状态,如果不平就要校准。切记,校准按钮点了后不要太心急,慢慢等,等到OSD上水平线归位,如果无法归位,继续校准。

网友B:
只要做好这一步工作,MR25的姿态模式还是超级稳定的,好好飞啊。

我的姿态模式设置回中反应为80%,升降、副翼、方向感度45%,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做好这一步工作,MR25的姿态模式还是超级稳定的,好好飞啊。

我的姿态模式设置回中反应为80%,升降 ...

感谢建议,机器已经发回卖家,做好减震再发回给我

网友B:
恩,但最近看见人家组装的穿越机怎么恶炸都是捡起换个桨就继续,MR25就像保护动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但最近看见人家组装的穿越机怎么恶炸都是捡起换个桨就继续,MR25就像保护动物

看好多人都说mr25耐摔啊,本来买他是因为颜值高,再加上有人说耐操,就买了

网友:
耐摔也要看场地~
他们都是在草地上飞的~当然耐摔了  要是换个水泥地就呵呵呵了~
而且你的问题我也碰上了 我怀疑还是主板上的一体式电调的问题`
妈个鸡 次次摔机都是飞着飞着失去动力 这才叫一个恶心啊